[笔记本电脑]
2021年比较难修的一台蓝天顶级游戏本经验分享

楼主(2021-06-27):
     本次维修的本子型号是未来人类X7200 2020款,模具是蓝天的X170SMG,今年5月份的机器,坏机被原厂拒保,小黄鱼2XXX捡来的。这个机器好的二手还在5000左右空机,蓝天ftp也有对应的图纸bios资料,想着只要不是南桥或者CPU插座掉几百个点,怎么都可以修好的吧,就搞过来了,和商家还算熟,顺利到货。

      二修机,商家让自己的师傅搞过,说主板漏铜了,没修好,便宜处理掉。到手拆机,发现可以按开关触发,不装显卡,cpu,整机电流0.12A_20V,应该是CPU电源没有出来。拆开主板,可以发现主要问题集中在CPU供电的地方。如下图所示:

      该机是采用intel 10代台式机cpu平台,显卡为可以拆卸的MXM结构。研究该机图纸可以知道CPU核心供电是由MP2979A数字电源管理及外围8颗MP86941 MOS功率IC组成。现在烧坏的是PU19部分,已经有人处理过了,把主板改区域掏出了一个贯穿孔,短路状况已经去除。

        给主板接上维修电源开机,可以量到除了cpu核心电源外的其他部分电源都已经出来了,南桥BIOS有一段明显的读取信号,PLT_RST信号为低,带U开机整机电流是250mA左右。用示波器量CPU核心供电的几路mos的PWM输出电感波形,没有一个有动静,再量输入PWM信号,也是一点信号都木有。然后观察到主控MP2979A有重新焊接的痕迹,可能已经被人更换过。仔细观察被挖洞的区域,洞口应该没有内层信号线经过,坏掉的芯片电源和控制信号也已经处理干净,没有短路现象。理论上阉割掉这一项也不会影响到cpu核心供电正常产生。那就先软后硬吧。
        第一步是重新刷一个原厂工厂bios。结果当然是凉凉,涛声依旧,漏是没这么好捡的
        第二步是量下MP2979A的EN和外围器件阻值等情况,结果发现是EN有3.3V高电平,MP2979A的3.3V,1.8V正常,外围的RC器件值都在正常范围内,CPU的SVID总线也是一点波形都没。既然这样,那就换一颗试试吧,翻料板找到一颗换上去,情况依旧没有变。不信邪再找了一颗换上,还是不行哈。刚好手里有另外一台神舟TX9 11代的3070的本本在修,机器已经搞亮了,主板上的核心供电主控也是这颗,那我们对调试试吧。对调结果是,把这个不行的机器上的MP2979A放到TX9上可以正常工作,TX9的放过来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说明故障还是在主板上的。这一轮折腾过去基本就掉坑里了,遍寻MP2979A外围电路,走线以及掏洞那块区域有无异常,一晃大半天就过去了,毫无进展。
        后面转机来了,看到图纸最后有个时序图,又想到现在带U触发电流250mA有点低,PLT_RST也没出来,来研究下时序吧,不要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说不定cpu供电不出来和烧伤的洞,MP2979A没有关系呢。时序图如下

          还有蓝天经典的门电路部分,查掉电或者不开机神奇区域

          先量这个门电路,发现总输出11pin是低,是因为9pin CPU核心电源PG对应的信号VR_Ready为低,VR_Ready又是由下图的门电路产生的

             它是由CPU SA电源的PG和CPU core电源的PG与在一起产生的,而MP2979A的30pin VR_READY_CORE现在是低电平,所以造成很多个系统PG信号不正常,PLT_RST也就没有产生了。看图纸MP2979A的30pin是通过一个0R电阻再接到上拉电阻到门电路的,先把这个0R去掉试试。去掉以后上电,系统电流上升到550mA,南桥明显开始发热,PLT_RST信号也变高了,此时量CPU SVID总线也有波形了。但是cpu核心供电还是没有产生。这个结果说明问题焦点还是在CPU核心电源管理上,它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让VR_READY_CORE变高。这个VR_READY_CORE先解释下,它是个指示信号,代表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正常接受SVID信号,和核心电源是否正常产生没有必然关系,就是说核心电源管理芯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后它就应该是高电平,等待CPU发SVID信号过来。
             到这个时候,花在此机器上的时间已经有一天了,先休息改日再战。
*********************************************************************************************************************
             今天是周日,还是要研究这个机器的。现在是时候来仔细看看这个MP2979A的规格书了,但是没有找到,不过找到了MP2949A的规格书,他们的pin定义是一样的,可以参考。
         DESCRIPTION
The MP2949A is a triple-rail, digital, multi-phase
controller for the Core/GT/SA rails of both Intel
IMVP8 and IMVP9 processor platforms. The
MP2949A can work with MPS’s Intelli-Phase
products and traditional discrete drivers plus
MOSFET structures to complete the multi-phase
VR solution with minimum external components.
The MP2949A is scalable up to six phases
between three separated outputs.
The MP2949A provides an on-chip multiple-time
programmer (MTP) to store and restore device
configurations. Device configurations and fault
parameters can be programmed or monitored
easily using the PMBus interface. The MP2949A
can monitor and report output current through
the CS output from either Intelli-Phase products
or the MPS driver.
The MP2949A is based on a unique, digital,
multi-phase, non-linear control to provide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to a load step with a minimal
number of output capacitors. With only one
power loop control method for both the steady
state and load transient, power loop
compensation is very easy to configure without
back-and-forth testing and adjusting.
The MP2949A also provides active current
balancing and auto-phase shedding for better
thermal and efficiency performance. The
MP2949A includes input and output voltage,
power (PSYS), output current (IMON),
temperature monitoring with selectable
protection functions, and programmable load
line for each rail.
The MP2949A is available in an RoHS compliant
QFN-48 (6mmx6mm) package.

以上关键功能描述里面提到这个芯片是个很灵活的先进多相数字电源管理系统,可以支持符合IMVP8,IMVP9规范的处理器平台,产生VCORE ,GT,SA电源,通过IIC总线可以配置各种电源模式和参数并存储在芯片内部。回头去看这个机器的CPU供电图纸,猛然发现这个核心供电是全部由MP2970A已经外围8个mos IC组成的4相供电模式,2个mos并联组成一相,而SA供电是由另外一个独立的电源管理芯片产生的,GT嘛,因为是纯独显机型,不使用核显,就没有存在。而上面提到的那个TX9 11代机器,虽然也是使用MP2979A做主控,但是它是同时产生CORE ,GT和SA三种供电的。对于MP2979A这个芯片来说,外围没有预留配置电路来产生这些不同结构的驱动模式,而是通过IIC总线来编程实现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机型对于这个芯片来说是要有不同配置参数的。而这个配置过程,只能是由EC在待机时候来进行写入操作。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用示波器抓了个插上电源瞬间的波形

     蓝色是MP2979A的36脚,PE,就是编程允许的意思,高电平时候可以对芯片编程,黄色是IIC的DATA信号,可以看到上电没有按开机的时候EC就会往MP2979A里面写配置数据。我的乖乖,如果这个数据没写对或者写的不是这个机型的,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想到这,马上用示波器抓MP2979A的38脚,是PWM6的信号输出,一般就是SA电源的PWM信号,如果这个上过TX9正常的MP2979A的38pin在开机瞬间会产生PWM信号,那么说明那个TX9机器的EC成功的对它进行了配置,而当这个芯片回到我们这个坏主板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坏主板上的EC没有成功的配置它或者配置的数据不对,所以因为实际电路结果的不同,它无法正确产生SA电源,那个30pin的VR_READY_CORE信号就变低了,这样整个主板就都不正常了,PLT_RST都没产生,那里有后面的SVID信号什么事呢。事实上,我真的在38pin抓到了有效的PWM信号波形(没有保存抱歉),这说明以上推测都是成立的了。那就基本确定MP2979A并没有坏,只是它被写入了不适合本主板的数据而无法正常工作。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能想到的最快的办法是去找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把这个MP2979A换上去让那台机器的EC来给它写数据,但是目前又找不到,而且即使写成功以后重新焊回来难保不会被本机EC又瞎写一通,断开总线你不让它写是可以保持不变,但是鬼知道它平时还会写啥重要设置不?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就是换EC或者重新写EC程序了。这个机型的EC是IT5570E-128,目前没有编程器支持它的烧写,只能是买一个全新的直接换上去主板,它会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自动读取主板上一个flash芯片内置的备份程序烧写进自身,成功以后就不会再读了。这个EC某宝现在要55块,很贵。搞了一个上去,神奇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换了新EC以后,等它自己下载好程序点亮电源待机灯,按开机键,电流已经上升到2A并不停跳变,后面装机一切恢复正常。下面的图是正常的配置波形和不正常的配置波形,有区别,但是不清楚具体细节,可能要用IIC协议分析仪来读了才知道。仅从波形长度上来看,后者比前者长了1ms,可能就是配置MP2697A寄存器的数量比前者多一些,比如要打开GT,SA电源之类,这也可以说明那个EC的程序应该的确是错了的。

      正常亮机配置波形

      不正常配置亮机波形

      上亮机图

要2个280W大砖头同时插入才能正常工作,有点变态

配置图,10核20线程cpu,数框框神器

维修总结,划重点
1、MP2949,MP2979A之类新型供电芯片,内部的确带程序,但是在主板正常的情况下每次上电都会被正确配置,所以不同品牌的主板上拆机的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有碰到我这种情况下EC出问题才不能正常工作
2、电脑EC程序不要乱刷,特别是新机器新方案,后面跟老板聊天推测他这个客户可能是刷了别的相近机型的EC才导致的这个问题,至于是否因此烧了那一箱cpu供电,可能性还是有的。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客户是刷了蓝天X170KMG的EC程序,KMG是蓝天最新的intel 11代的机型,和10代的SMG机型cpu供电的差异是它又用回了MP2970A的CORE+GT+SA的架构,所以出现这个故障一点都不奇怪。
3、采用MPS此类电源管理方案的不止有CPU,还有GPU,所以VBIOS也会产生类似影响哦,一般不影响亮机,但是影响关于温度保护,功率参数大小这些东西,大家以后碰到问题可以多往这方面考虑哦。

至于有人会问那个挖穿孔的地方怎么办?一坨绿油糊上去搞定,它还有7个功率电感,上个65W TDP的10C20T CPU,怎么都可以安全使用的了。
搞定收工,谢谢收看。2021/06/27 22:50

 会员437093300鑫豆2026-3-25 16:07
 会员1214534300鑫豆2026-3-22 15:19
 会员1199528300鑫豆2026-2-9 11:53
 会员1138460300鑫豆2026-2-5 17:09
 会员1445733300鑫豆2026-1-28 16:53

海阔天空a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兄弟 有没有 6-71-NH5B0 D02  NH50DBMB-0D 蓝天的机型图纸  我有个 DJBK 这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不出独显供电,进系统只有 INTEL 显卡,几分钟就关机了

网友B:
楼主可以把图纸分享出来吗

网友C:
趁着还没开启付费模式,赶紧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有没有 6-71-NH5B0 D02  NH50DBMB-0D 蓝天的机型图纸  我有个 DJBK 这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不出独显供 ...

蓝天FTP上有的啊,http://repo.palkeo.com/clevo-mirror/NHxxDBx_DE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图纸分享出来吗

蓝天FTP上有的,http://repo.palkeo.com/clevo-mirror/X170SM-G/

网友D:
能不能分享一下图纸, 还有一份 数据手册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分享一下图纸, 还有一份 数据手册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给你加分了,不过你发的链接是这样的,

网友F:
MP2979A这个内部程序会被EC重写吗,上次同方的板子用Y7000上的2979A可以正常开机,但是CPU不能睿频。

网友F:
像Y7000的机子,MP2979A的IIC总线没有采用,2979A的程序难道出厂就写好了吗,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能找料板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给你加分了,不过你发的链接是这样的,

用户名和密码那个页面都会提示你的,都是repo

网友G:
EC从PE脚上传程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从PE脚上传程序的吗

PE只是一个控制信号,为高的时候MP2979A可以被编程,编程是通过IIC总线写进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给你加分了,不过你发的链接是这样的,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repo

网友I:
大师厉害了  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MP2979A这个内部程序会被EC重写吗,上次同方的板子用Y7000上的2979A可以正常开机,但是CPU不能睿频。

看主板具体设计了,MP2979a的6组PWM输出是可以很灵活被软件配置的,像蓝天顶级纯独显游戏本X170SMG会把其中4个通道全部拿来给CPU核心供电,但是大部分其他的普通双显卡模式的游戏本又是把这6组PWM输出配置成3+2+1传统的CORE+GT+SA模式。我猜测双显卡,板载标压CPU的设计基本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有我遇到的这种比较特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像Y7000的机子,MP2979A的IIC总线没有采用,2979A的程序难道出厂就写好了吗,这样的话是不是只能找料板拆?

Y7000的图纸我看了下,一样要用到这个IIC总线的啊,MP2979A的32,33pin和电池充电IC,电池SMB总线连在一起的,这些都是在开机前就要配置的模块,intel的东西,都是有机整体,各家一般都不会随便去改的

网友:
精品文章,学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
工程师是啥学历?文笔太强了。案例详细

网友:
这是个大神级别的人物  牛逼的不行

网友:
技术太牛了

网友:
认真看完了  学习了

网友J:
意思就是10代以后的机器EC程序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
程咬金的三爷子,砍完方下真功夫。

网友:
厉害这是高手

网友K:
少的这一相供电需要在软件里也配置一下吗?还是说这一部分完全是由硬件检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少的这一相供电需要在软件里也配置一下吗?还是说这一部分完全是由硬件检测的?

它CPU核心供电设计余量很大,可以跑300W以上,实质上是4路PWM输出,2组MOS公用1组PWM信号,但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功率电感,从规格书来看电源管理会自动均衡各路MOS的电流均衡。现在去掉一个功率电感不用,还有7个,每个都能跑50W输出,上个普通的i9是绰绰有余的,除了上绿油屏蔽PCB,就没有去做任何处理了

网友L:
我修到一台10代的神舟,CPU管子烧了两个,CPU供电芯片烧了。换了芯片管子开机电流跑0.05掉电。放弃了。

网友:
没有点料,敢海里搞小黄鱼

网友:
真 狠,理论知识扎实啊,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它CPU核心供电设计余量很大,可以跑300W以上,实质上是4路PWM输出,2组MOS公用1组PWM信号,但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功率电感,从规格书来看电源管理会自动均衡各路MOS的电流均衡。现在去掉一个功率电感不用,还有7个,每个都能跑50W输出,上个普通的i9是绰绰有余的,除了上绿油屏蔽PCB,就没有去做任何处理了

能平衡就好,希望这一对里剩下那一路的供电能承受住本该两路承受的电流

网友:
给大师加分了,很精华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受教 了,新手,的确学习到了东西。谢谢

网友:
牛逼的楼主  又给我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网友:
写这贴子诂计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你这样修估计用不长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有理有据。高手  这个故障只有大神才能搞定了

网友M:
修这个让人神魂颠倒,,,,楼主厉害

网友:
精品 虽然不懂 不过还是看完了

网友:
厉害,换我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
感谢分享检修过程。收益匪浅。学到了东西!!!!!

网友:
不错,兄弟,楼主你技术太牛了哦,呵呵厉害

网友:
过两天还会返修的

网友:
精品文章....................

网友:
大师牛掰 拜服

网友:
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了,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
这个漏捡的可以,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上家一看这么大一个穿孔心都凉了

网友:
膜拜下大神,感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顺便说一下:HP新款暗影精灵的机器,已经在CPU供电PWM芯片和GPU供电芯片旁边分别安装了一个BIOS芯片,专门来控制CPU供电芯片和GPU供电芯片了。

网友:
我靠,这大哥是个牛B人物,佩服!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MP2979A IC总线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修到一台10代的神舟,CPU管子烧了两个,CPU供电芯片烧了。换了芯片管子开机电流跑0.05掉电。放弃了。

这么高端的机器放弃了太可惜了吧

网友:
游戏本维修大神,新机器又有新的知识要学习了,如果不努力更新自己的维修知识,就真的跟不上了

网友:
示波器开选件 直接I2C解码

网友:
大神,研究得这么透彻,拜服

网友:
     本次维修的本子型号是未来人类X7200 2020款,模具是蓝天的X170SMG,今年5月份的机器,坏机被原厂拒保,小黄鱼2XXX捡来的。这个机器好的二手还在5000左右空机,蓝天ftp也有对应的图纸bios资料,想着只要不是南桥或者CPU插座掉几百个点,怎么都可以修好的吧,就搞过来了,和商家还算熟,顺利到货。

      二修机,商家让自己的师傅搞过,说主板漏铜了,没修好,便宜处理掉。到手拆机,发现可以按开关触发,不装显卡,cpu,整机电流0.12A_20V,应该是CPU电源没有出来。拆开主板,可以发现主要问题集中在CPU供电的地方。如下图所示:

      该机是采用intel 10代台式机cpu平台,显卡为可以拆卸的MXM结构。研究该机图纸可以知道CPU核心供电是由MP2979A数字电源管理及外围8颗MP86941 MOS功率IC组成。现在烧坏的是PU19部分,已经有人处理过了,把主板改区域掏出了一个贯穿孔,短路状况已经去除。

        给主板接上维修电源开机,可以量到除了cpu核心电源外的其他部分电源都已经出来了,南桥BIOS有一段明显的读取信号,PLT_RST信号为低,带U开机整机电流是250mA左右。用示波器量CPU核心供电的几路mos的PWM输出电感波形,没有一个有动静,再量输入PWM信号,也是一点信号都木有。然后观察到主控MP2979A有重新焊接的痕迹,可能已经被人更换过。仔细观察被挖洞的区域,洞口应该没有内层信号线经过,坏掉的芯片电源和控制信号也已经处理干净,没有短路现象。理论上阉割掉这一项也不会影响到cpu核心供电正常产生。那就先软后硬吧。
        第一步是重新刷一个原厂工厂bios。结果当然是凉凉,涛声依旧,漏是没这么好捡的
        第二步是量下MP2979A的EN和外围器件阻值等情况,结果发现是EN有3.3V高电平,MP2979A的3.3V,1.8V正常,外围的RC器件值都在正常范围内,CPU的SVID总线也是一点波形都没。既然这样,那就换一颗试试吧,翻料板找到一颗换上去,情况依旧没有变。不信邪再找了一颗换上,还是不行哈。刚好手里有另外一台神舟TX9 11代的3070的本本在修,机器已经搞亮了,主板上的核心供电主控也是这颗,那我们对调试试吧。对调结果是,把这个不行的机器上的MP2979A放到TX9上可以正常工作,TX9的放过来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说明故障还是在主板上的。这一轮折腾过去基本就掉坑里了,遍寻MP2979A外围电路,走线以及掏洞那块区域有无异常,一晃大半天就过去了,毫无进展。
        后面转机来了,看到图纸最后有个时序图,又想到现在带U触发电流250mA有点低,PLT_RST也没出来,来研究下时序吧,不要局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说不定cpu供电不出来和烧伤的洞,MP2979A没有关系呢。时序图如下

          还有蓝天经典的门电路部分,查掉电或者不开机神奇区域

          先量这个门电路,发现总输出11pin是低,是因为9pin CPU核心电源PG对应的信号VR_Ready为低,VR_Ready又是由下图的门电路产生的

             它是由CPU SA电源的PG和CPU core电源的PG与在一起产生的,而MP2979A的30pin VR_READY_CORE现在是低电平,所以造成很多个系统PG信号不正常,PLT_RST也就没有产生了。看图纸MP2979A的30pin是通过一个0R电阻再接到上拉电阻到门电路的,先把这个0R去掉试试。去掉以后上电,系统电流上升到550mA,南桥明显开始发热,PLT_RST信号也变高了,此时量CPU SVID总线也有波形了。但是cpu核心供电还是没有产生。这个结果说明问题焦点还是在CPU核心电源管理上,它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让VR_READY_CORE变高。这个VR_READY_CORE先解释下,它是个指示信号,代表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正常接受SVID信号,和核心电源是否正常产生没有必然关系,就是说核心电源管理芯片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后它就应该是高电平,等待CPU发SVID信号过来。
             到这个时候,花在此机器上的时间已经有一天了,先休息改日再战。
*********************************************************************************************************************
             今天是周日,还是要研究这个机器的。现在是时候来仔细看看这个MP2979A的规格书了,但是没有找到,不过找到了MP2949A的规格书,他们的pin定义是一样的,可以参考。
         DESCRIPTION
The MP2949A is a triple-rail, digital, multi-phase
controller for the Core/GT/SA rails of both Intel
IMVP8 and IMVP9 processor platforms. The
MP2949A can work with MPS’s Intelli-Phase
products and traditional discrete drivers plus
MOSFET structures to complete the multi-phase
VR solution with minimum external components.
The MP2949A is scalable up to six phases
between three separated outputs.
The MP2949A provides an on-chip multiple-time
programmer (MTP) to store and restore device
configurations. Device configurations and fault
parameters can be programmed or monitored
easily using the PMBus interface. The MP2949A
can monitor and report output current through
the CS output from either Intelli-Phase products
or the MPS driver.
The MP2949A is based on a unique, digital,
multi-phase, non-linear control to provide fast
transient response to a load step with a minimal
number of output capacitors. With only one
power loop control method for both the steady
state and load transient, power loop
compensation is very easy to configure without
back-and-forth testing and adjusting.
The MP2949A also provides active current
balancing and auto-phase shedding for better
thermal and efficiency performance. The
MP2949A includes input and output voltage,
power (PSYS), output current (IMON),
temperature monitoring with selectable
protection functions, and programmable load
line for each rail.
The MP2949A is available in an RoHS compliant
QFN-48 (6mmx6mm) package.

以上关键功能描述里面提到这个芯片是个很灵活的先进多相数字电源管理系统,可以支持符合IMVP8,IMVP9规范的处理器平台,产生VCORE ,GT,SA电源,通过IIC总线可以配置各种电源模式和参数并存储在芯片内部。回头去看这个机器的CPU供电图纸,猛然发现这个核心供电是全部由MP2970A已经外围8个mos IC组成的4相供电模式,2个mos并联组成一相,而SA供电是由另外一个独立的电源管理芯片产生的,GT嘛,因为是纯独显机型,不使用核显,就没有存在。而上面提到的那个TX9 11代机器,虽然也是使用MP2979A做主控,但是它是同时产生CORE ,GT和SA三种供电的。对于MP2979A这个芯片来说,外围没有预留配置电路来产生这些不同结构的驱动模式,而是通过IIC总线来编程实现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机型对于这个芯片来说是要有不同配置参数的。而这个配置过程,只能是由EC在待机时候来进行写入操作。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用示波器抓了个插上电源瞬间的波形

     蓝色是MP2979A的36脚,PE,就是编程允许的意思,高电平时候可以对芯片编程,黄色是IIC的DATA信号,可以看到上电没有按开机的时候EC就会往MP2979A里面写配置数据。我的乖乖,如果这个数据没写对或者写的不是这个机型的,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想到这,马上用示波器抓MP2979A的38脚,是PWM6的信号输出,一般就是SA电源的PWM信号,如果这个上过TX9正常的MP2979A的38pin在开机瞬间会产生PWM信号,那么说明那个TX9机器的EC成功的对它进行了配置,而当这个芯片回到我们这个坏主板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坏主板上的EC没有成功的配置它或者配置的数据不对,所以因为实际电路结果的不同,它无法正确产生SA电源,那个30pin的VR_READY_CORE信号就变低了,这样整个主板就都不正常了,PLT_RST都没产生,那里有后面的SVID信号什么事呢。事实上,我真的在38pin抓到了有效的PWM信号波形(没有保存抱歉),这说明以上推测都是成立的了。那就基本确定MP2979A并没有坏,只是它被写入了不适合本主板的数据而无法正常工作。
       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能想到的最快的办法是去找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把这个MP2979A换上去让那台机器的EC来给它写数据,但是目前又找不到,而且即使写成功以后重新焊回来难保不会被本机EC又瞎写一通,断开总线你不让它写是可以保持不变,但是鬼知道它平时还会写啥重要设置不?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就是换EC或者重新写EC程序了。这个机型的EC是IT5570E-128,目前没有编程器支持它的烧写,只能是买一个全新的直接换上去主板,它会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自动读取主板上一个flash芯片内置的备份程序烧写进自身,成功以后就不会再读了。这个EC某宝现在要55块,很贵。搞了一个上去,神奇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换了新EC以后,等它自己下载好程序点亮电源待机灯,按开机键,电流已经上升到2A并不停跳变,后面装机一切恢复正常。下面的图是正常的配置波形和不正常的配置波形,有区别,但是不清楚具体细节,可能要用IIC协议分析仪来读了才知道。仅从波形长度上来看,后者比前者长了1ms,可能就是配置MP2697A寄存器的数量比前者多一些,比如要打开GT,SA电源之类,这也可以说明那个EC的程序应该的确是错了的。

      正常亮机配置波形

      不正常配置亮机波形

      上亮机图

要2个280W大砖头同时插入才能正常工作,有点变态

配置图,10核20线程cpu,数框框神器

维修总结,划重点
1、MP2949,MP2979A之类新型供电芯片,内部的确带程序,但是在主板正常的情况下每次上电都会被正确配置,所以不同品牌的主板上拆机的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只有碰到我这种情况下EC出问题才不能正常工作
2、电脑EC程序不要乱刷,特别是新机器新方案,后面跟老板聊天推测他这个客户可能是刷了别的相近机型的EC才导致的这个问题,至于是否因此烧了那一箱cpu供电,可能性还是有的。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肯定客户是刷了蓝天X170KMG的EC程序,KMG是蓝天最新的intel 11代的机型,和10代的SMG机型cpu供电的差异是它又用回了MP2970A的CORE+GT+SA的架构,所以出现这个故障一点都不奇怪。
3、采用MPS此类电源管理方案的不止有CPU,还有GPU,所以VBIOS也会产生类似影响哦,一般不影响亮机,但是影响关于温度保护,功率参数大小这些东西,大家以后碰到问题可以多往这方面考虑哦。

至于有人会问那个挖穿孔的地方怎么办?一坨绿油糊上去搞定,它还有7个功率电感,上个65W TDP的10C20T CPU,怎么都可以安全使用的了。
搞定收工,谢谢收看。2021/06/27 22:50

 会员766834300鑫豆2025-8-3 16:13
 会员680425300鑫豆2025-8-2 22:32
 会员355293300鑫豆2025-7-29 17:25
 会员1184819300鑫豆2025-7-27 15:52
 会员894345300鑫豆2025-7-20 10:27

海阔天空a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趁着还没开启付费模式,赶紧收藏了

只要你肯努力,看帖子无需付费

网友:
楼主好技术!加个好友,合作

支持 反对

网友:
有点位图的教程吗!!!新手有点位图的教程吗!!!新手

网友:
学习一下,补充点营养

网友:
现在都没有耐心搞这样的故障了 赞一个

网友:
挖洞维修啊    返修很高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主机,涨见识了!
没见过这种主机,涨见识了!

网友:
这么好的耐性 佩服

网友:
我想跟楼主和各位大神请教下,蓝天的开机风扇狂转准时掉电怎么搞,从ec出来 读信号根本就不对,不是i2c从机的事情.一台换u的华硕也出了这样的事情。被堵胡同里了

网友:
大师呀。。技术666666

网友:
一年多不修本了

网友:
收费多少啊 老铁

网友:
楼主很强啊,能不能分享一下图纸

网友:
ec的确会导致cpu供电问题的

网友:
这个可真练技术

网友:
我去,大师级的真牛逼!

网友:
精品文章 学习了精品文章 学习了精品文章 学习了

网友:
没有点料真搞不定,这么大个O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补充知识

网友:
捡漏也要有技术呐

网友:
意思就是10代以后的机器EC程序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网友(2021-07-27):
学到了,虽然对于我来说有些复杂,可是慢慢看看还是能理解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
群主思路是对的,但错了。  我现在手上有一模一样的板,把好板2979调坏板,坏板可以亮,但是把坏板芯片调过来不会亮,,并且找了能亮机2979,板子不一样,但芯片是好的,装好板,好板EC肯定是好的,结果还是一样,那就不是EC瞎写,就是芯片本身问题,有可能是芯片只能写入一次,我猜的,

网友:
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kaixin:

网友:
厉害厉害学到不少

网友:
蓝天代工的好多板子都露铜

网友N:
现在的电路都搞得这么复杂了,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MPS2024不出CPU供电,和这个MP2979类似 ,

网友(2021-09-06):
引用 网友H: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repo

蓝天FTP的点位图的位置这里面有吗,我也有几片没有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电路都搞得这么复杂了,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MPS2024不出CPU供电,和这个MP2979类似 ,

请问 你那个不出CPU电的  机器 平台复位之来了吗    procpwrgd   CPU_RST 这些有吗  手上有快这个芯片差不多的 不出平台复位  vboot电压也没有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这款对应神舟哪个板

网友(2021-10-07):
实在抱歉 我想加分的  没注意点成了减分  又改不了  实在抱歉

网友:
板号 多少  图纸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可以 很细节

网友:
真正的维修师!看了不禁乍舌,未来的维修属于高端技术人才!

网友:
我修到一台战神ZX6,主板也是蓝天代工,10代i5U,原故障是2979芯片44PIN电压短路,烧机2979发烫,卸掉就恢复正常了,换了一个装上不触发,不开启5V,后来又换了EC,现在是跟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2021-11-19):
引用 网友L:
我修到一台10代的神舟,CPU管子烧了两个,CPU供电芯片烧了。换了芯片管子开机电流跑0.05掉电。放弃了。

可惜  还可以救一救

网友:
在吗,我QQ604922648笔记本黑屏

网友:
乖,这个也能修啊。我羡慕挖洞维修的高手

网友:
牛皮  牛皮  牛皮  牛皮 给爱研究的加分

网友:
收获很大,感谢分享!

网友:
蓝天FTP的点位图的位置这里面有吗

网友:
不一样的只有我遇到的这种比较特别

网友:
蓝天代工的都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师厉害了  加分支持

怎么加分 我也想加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这个让人神魂颠倒,,,,楼主厉害

你是不是爱上了他

网友:
牛皮   像这样CPU独立出来的还有心情研究一下  那种板载的看到供电烧了就头大

网友:
接触的少这一块,我们这边都是带程序的。不知道有总线有没有影响不开机这种

网友(2022-03-20):
值得学习同学们

网友:
技术也是顶级的,,,,,,,,,,,,,,,,,,,,,,,,,,,,,,

网友(2022-05-07):
引用 网友H:
Y7000的图纸我看了下,一样要用到这个IIC总线的啊,MP2979A的32,33pin和电池充电IC,电池SMB总线连在一起 ...

y7000  32  33PIN引脚的电阻没装呢  怎么用得到总线

网友(2022-07-01):
解读的这么详细楼主是个人才

网友:
我今天也修道2979a芯片的机器 电流0.08 参考看一下 谢谢

网友:
学习啊,每天看

网友O(2022-08-13):
请问老兄 我修到个Y7000P 无CPU核心供电和核显供电 ,有VCCSA和VCCIO 供电,MP2979A EN有3.3  1.8也正常,看了你的帖子 也有想过IIC总线配置问题,但是主板上面 这个总线电阻未装,那应该是不需要总线配置了吧 ,现在是VCCCPUCORE和VCCGFXCORE没有供电  楼主给点思路 拜谢!版号是NM-C221

网友H:
引用 网友O:
请问老兄 我修到个Y7000P 无CPU核心供电和核显供电 ,有VCCSA和VCCIO 供电,MP2979A EN有3.3  1.8也正常, ...

1.有不少厂商是没有上电配置CPU电源管理的,那种如果怀疑坏了,只能先去找个料板的换了试试。找不到料板的情况下,找电源架构接近的来试试也是可以的。一般都是5核心供电+2核显供电+1路SA的架构,也有些纯独显输出的机型是不一样的,那种就不能换了。
2、换了主控IC还不行的情况下,把外挂的功率IC全拆了,在EN和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外挂功率芯片,MPS系列的PWM输出信号可以持续量到,如果确定有PWM输出了,一颗颗的装回功率IC直到所有路都正常为止。3、Y7000P这个我看了图纸,是核心供电4相+一相GT供电+1相SA供电,如果SA持续正常,基本这个主控本身不会有啥大问题,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核心供电的4相功率IC上,调试方法参考上述2.
4、如果一直没有测到核心供电相关的PWM产生,需要考虑CPU是不是坏了,以及SVID总线等常规原因

网友:
厉害啊,有个thinkpad x13不开机,有一相没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修到一台10代的神舟,CPU管子烧了两个,CPU供电芯片烧了。换了芯片管子开机电流跑0.05掉电。放弃了。

卧槽,和我一样的机器。。。核显的供电芯对地短路,换了电流从0.06到0.12至今反复跳,无cpu供电产生。。。再搞搞,不行也放弃了!

网友(2022-10-03):
你专业水平的高度,可能是我永远也无法触及的高度!

网友(2022-11-10):
学习了,还没碰到这款机器

网友:
示波器用的太溜了

网友:
收来一台蓝天P960ED主板,8代CPU睿频不久就会死机。不睿频加速的话可以正常使用。管理芯片也是MP2979A。试着换上新的芯片,完全不开机。现在才知道是带程序的。没有同型号料板,只有MP2949A,料板也是蓝天8代CPU。 通用吗?

网友(2023-01-18):
感谢你的贴子 楼主的理论知识扎实 但在实际维修中测量出cpu供电还的有svid才会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意思就是10代以后的机器EC程序有问题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

反正我现在情况就是本来没毛病 结果Windows刷EC 刷坏了 然后关机后 直接不识别适配器 电源键无效  没有任何指示灯量,包括适配器的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H:
1.有不少厂商是没有上电配置CPU电源管理的,那种如果怀疑坏了,只能先去找个料板的换了试试。找不到料板 ...

非常感谢,您的帖子对我启发很大

网友(2023-04-13):
这样说的话买全新的或者翻新的MP2979AG都可以用咯

网友(2023-09-18):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高手

网友(2025-02-15):
昨天我在小米游戏本主板上上也遇到这个Ec IT5570e 机子不触发,定个EC回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