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一些信号。怎么调时间。哪

楼主(2021-06-27):
示波器测一些信号。怎么调时间。哪位知道?这个时间是根据什么调的。解释下谢谢!

网友:
好像实地有这个课程。。  可以去学习,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如果可以有远程教程就好了,疫情不敢出去

网友A: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的懂。

网友:
就几个旋钮   摸一会就知道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的懂。

时间的应用就不知道了。需要调什么时间。多少ms 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