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dro M4000空闲功率达300%TDP性能低下维修

楼主(2021-06-27):
收到一个Quadro M4000.可以正常进系统,驱动也能正常安装。但是用GPU-Z软件查看空闲状态,功耗已经超过显卡最大功耗3倍(300% TDP),跑甜甜圈不到10帧,十分卡顿。但是显卡温度不高,锁定原因应该是功率测量电路问题。

拆之前,先检查背面,果然发现一个电容翘起来,已经把PCB上走线拉断了。
当时发现问题太激动了,忘记拍一下原始图片,这是维修后拍的:

把翘起来的电容压回原位,并用焊锡连接电容和右边的测试点。
之后上机测试,一切恢复正常,空闲只有百分之几TDP。跑甜甜圈大概能跑70帧左右。

分析了一下故障原因,功率测量芯片INA3221A是通过一个0.005欧的电阻配合实现功率测量的。
通过采集0.005欧的电阻两端电压差可以计算出电流,然后电流乘以电压就可以计算出功率了。
P=VIN1P*(VIN1P-VIN1N)/0.005。

正常情况下,VIN1P和VIN1N电压差应该很小,比如10A时候,分别是12V和11.95v:
P=12*(12-11.95)/0.005=120W(根据电路图做的分析,非实际测量)

电容和电阻之间的走线断了,12脚还是保持12v电压,但是11脚就变成0v了,芯片以为电阻两端电压是12v,
INA3221A经过计算,这功率还了得,赶紧通知GPU降频,所以造成GPU性能低下。

(这个电路图是其他显卡的图,只是用来分析)

网友:
很详细的讲解,谢谢分享。

网友A:
就想知道它是怎么翘起来的,摔的吗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想知道它是怎么翘起来的,摔的吗

坏的收来的,和卖家说的现象一致。我估计是安装时候撞了这个电容,这种不带背板的显卡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拿到不带背板显卡维修,首先检查背面元器件是否完整。

网友:
肉眼可见的,楼主可以捡钱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