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VP506六角芯片引脚定义?

楼主(2021-06-28):
太小了看不清楚,好像是VP506。

网友A:
既然没烧坏为什么就不能拍清晰呢,棉签蘸洗板水擦几下就清洁溜溜了,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实在不行蘸汽油,洗干净清清楚楚,拍照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烧坏为什么就不能拍清晰呢,棉签蘸洗板水擦几下就清洁溜溜了,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实在不行蘸汽油,洗干净清清楚楚,拍照上来。

都说了是VP506了

网友(2021-08-13):
待机电源IC,外置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