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显卡这个情况是不是vb

楼主(2021-06-28):
各位大佬,显卡这个情况是不是vbios芯片损坏,量33欧电阻是正常的 #显卡维修#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显卡不太懂。显存坏的挺多的。

网友:
有可能  线排除

网友:
查排阻跟4.6脚用示波器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bios没那么容易坏,修到的基本都是gpu坏,人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