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T42开机反复重启出现这种

楼主(2021-06-28):
笔记本T42开机反复重启出现这种显示,用U盘重装系统导致U盘里面的系统都搞没了,bios里所有的设置都用过了最后还是出现这种开机画面,愁死人了,有知道的老师指点一下怎么才能认到盘。

网友:
做一个老一点的PE可能可以

网友:
还是MBR没引导啊

网友A:
提示没引导  估计硬盘坏掉了

网友B:
要么老PE,要么正常安装,这种机器GHOST的系统基本不能启动,也可在这种情况下再进PE,修复一下启动试试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怎么操作吗?我是从咸鱼上买了个二手硬盘,带系统的。买回来我装机试了一下都正常,可能商家装的系统不是正版的,打开后弹出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想用我自己的U盘重装系统,可能在分区的时候设置了什么,导致这样的事故发生,而且把U盘里的所有系统也弄丢了,出现了最后这种局面,我感到非常的懊悔。如果作为一个电脑维修人员来讲再去让电脑城的人去装系统,那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圈子里发展,所以说还是求助圈内人士指点一下,别丢人丢大发了,真是业内的悲哀啊!

网友:
问题是我做了,但就是进不去PE,BIOS怎么设置都进不了。

网友:
分区表问题

网友:
谢谢老师。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进入分区表?我的几个系统U 盘插到USB为什么识别不了。bios也设置了,就是认不到。

网友:
分区引导错了   pe下重建mbr

网友:
关键是进不了PE,bios里面设置了USB 为第一启动项,但插上usb开机的时候又进不了pe,真的是太难了。

网友:
这就是装系统的功夫

网友:
估计是把系统往U盘里面装了,不然U盘里的系统怎么会不在了

网友:
这问题...不会是BIOS出错了吧?重新刷一下呢?

网友:
把镜像写入u盘,开机按f12选择启动项,(前提是bios打开f12键的功能)

网友:
不能把硬盘拆掉,换了别的电脑,把系统装好。装回去。

网友:
关键是1代笔记本,没有第二台,装个系统搞了半个月了还没搞明白,真是有辱维修这个行业。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是硬盘的问题还是U盘的问题,硬盘里有大白菜系统,但是插到别的笔记本或电脑上都是这种显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没引导  估计硬盘坏掉了

硬盘没坏,因为买回来的时候是可以进网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老PE,要么正常安装,这种机器GHOST的系统基本不能启动,也可在这种情况下再进PE,修复一下启动试试

现在是我的U盘插到别的电脑也是出现这种画面。

网友:
可能是吧。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具体怎么操作,我当时分区的时候误操作了主分区,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唉,一点经验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