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主板不触发,开机针3.3V电压有

楼主(2021-06-28):
今天修好一块技嘉主板不出发的,开机针3.3V电压有,因为没有图纸,有同行说是CMOS下有断线,但是没有实拍,今天我通过放大镜一点点的看,果然看到有断线地方 希望给同行们提供一些帮助!

网友:
运气不错啊。。。这断线只一根。。要是5根平行线一起断的话有得搞咯

网友:
这个板的图纸论坛有,还有人把时序都分析出来了

网友:
电池座下面  好隐蔽啊 一般还真发现不了

网友:
眼神是真的好

网友:
技嘉这几款都是这条绿线的问题

网友:
捡漏啦兄弟,恭喜!

网友:
这个地方是怎么会断线的???

网友:
技嘉h81系列都这个通病,不知道是不是线太细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这根线是干什么用的,什么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根线是干什么用的,什么信号线?

我没图纸也就没有细研究他,应该是PON,我是通过网友说这个地方有断线!

网友:
通病来的,积灰尘

网友:
万用表一上,不就

网友:
修过,通病了,PSON到绿线

网友:
那为什么这个位置会断线呢

网友:
学到了,希望能碰到,捡钱

网友:
受教了,这个难寻的断线也找到了!

网友B:
这地方集尘也不至于导致短线啊,应该是主板铜箔线质量差吧。

网友C:
断的是pson吧,都懒得拆coms座子,直接从EC飞绿线秒,2分钟解决战斗

网友:
技嘉V星部分主板CMOS电池参与待机和深度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的是pson吧,都懒得拆coms座子,直接从EC飞绿线秒,2分钟解决战斗

飞线不是很美观,我喜欢精益求精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地方集尘也不至于导致短线啊,应该是主板铜箔线质量差吧。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线周围并没有腐蚀或者积灰!不过作为维修这样很棒!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很好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同行也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啊,看都不看就知道是这断线

网友:
这个故障点太隐蔽了。

网友:
同行怎么这么仔细看板啊,一般不搞维修的,不会留意这个

网友:
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

网友:
技嘉h81系列都这个通病,不知道是不是线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