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c主板不定时重启

楼主(2021-06-28):
华硕z97-c主板两个月不使用现在一开机就不定时断电关机开不了机拨下电源等会又可以开机,有时开机会不定时自动重启几次后不能开机,请问大家图中桥旁边的PU705是什么芯片?丝印查不到!

网友A:
挺不错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不错的板子。。。

是不错但是故障也不少!

网友:
估计普通稳压芯片

网友:
点位图上有    GS7163     1.05ME 供电

网友:
先用洗板水清洗一下主板试试!!!!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是1.05me供电吧,你看看这个主板控制vrmpwrgd的一个三极管和一个mos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桥边这种我估计是1.05me的

网友:
也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1.05v的供电吧

网友C:
这个故障是典型的南桥虚焊。加焊或者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是典型的南桥虚焊。加焊或者换桥。

应该是,但自己没能力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应该是1.05me供电吧,你看看这个主板控制vrmpwrgd的一个三极管和一个mos管有没有问题

但如果三极管和mos管有问题有时候几天又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D:
谢谢各位!这块主板我寄出去维修那师傅经测试说找不到原因给我寄回来,前两天有空仔细想一下既然硬件查不出问题剩下的就只有是bios 出问题了,结合这几天在网上查阅大量网友关于华硕Z97的有关故障的贴子说类似故障有的刷原厂bios会修好一时间仿佛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某宝上买了一个据说的原厂bios刷好上机立马亮机一切正常再也无重启掉电故障,试机两天也无再出现问题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这块主板我寄出去维修那师傅经测试说找不到原因给我寄回来,前两天有空仔细想一下既然硬件查不出 ...

哈哈恭喜!这种要是发到某宝修板的估计得收你100.

网友:
最后还是自己搞好了。所以说最了解自己的东西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