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90其中一个核心烤鸡花屏

楼主(2021-06-28):
用3DMark跑了下发现有一个核心高负载花屏,另一个没事,但是俩核心低负载下都可以正常用,这种是显存故障吧?是的话打算过两天烤一下显存

网友A:
这种卡能不能屏蔽一个  只能正常的那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能不能屏蔽一个  只能正常的那个呢

能是能
但是性能不行
590是俩降频580,单核心顶多560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能不能屏蔽一个  只能正常的那个呢

我想知道是不是显存故障,是的话估计是显存虚焊了因为之前是好的,可能烤一下就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