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9FB 2.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6-28):
一台华硕X409FB主板不开机,经查为CPU供电芯片NCP81236A无供电导致,查此芯片的供电脚无5V供电,从其他地方找了一个5V供电接上OK。

网友(2021-08-09):
你有点位图吗,有的话请你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24-05-09):
5V应该有个电阻 看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