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1不升压 及浅谈升压电路

楼主(2021-06-28):
接客户一台联想x1 据客户描述是不充电 前两天电用完了就再也开不了机

到手拆机见版号 nm-b481 目测无进水 无明显元器件烧毁

插入电源实测 5v未升压至20v  为排除接口问题 将 j59 j60 type-c 接口都插入测试 排除接口损坏

打开鑫智造图纸分析

适配器插入时会先输入一个5v的电压 经过u195 自导通输出TBTA_VBUS20 给到u192的vbus引脚作为主供电

u192在得到主供电会产生VCC3_LDO_PD 和lDO_1V8

实测均有产生 然后u192会通过spi总线读取u184程序得到本机需要的供电信息

{当时不升压时抓的1脚波形}

u192在读取bios信息后 会通过cc总线去往u203 或u204 由u203或u204的4 5脚去和适配器通讯

实测也是有波形的  基本条件都满足怎么还是不升压?
会不会是程序有问题试着刷写一下u184故障不变

这时候没想太多直接决定换u192 tps65988

到货后装上故障不变   此时陷入困境.....

一支烟回来冷静分析 发现u184的1脚波形反复在读取 且电流表有较大电流浮动
看来这就是引起不升压的原因

有反复读取动作芯片换了 程序也重新写过 遂考虑供电异常

示波器实测u184第8脚供电VCC3_LDO_PD发现有一下下拉动作

根据来源随手挑掉c3098

一样..           继续测量LDO_1V8

继续TBTA_VBUS20

看来还是主供电的问题 为验证想法移除pf2 此时已经升压

接下来就好办的多

补回pf2 摘掉d498依旧升压 继续排除c609 那么就是u101坏

问题不算很复杂但是没有示波器这个故障估计要走更多弯路 ......

还有这款机器个人理解ec和u101 tb芯片应该都不参与升压 u101只会控制保护隔离 {只验证了u101将其拆掉还是可以升压的 ec在没有升压时并没有供电复位等故个人认为应该是不参与升压的}

最后附上备份的u184程序

网友:
这个修起来太复杂了。

网友:
稳得一匹啊

网友:
没看懂,5V主供电有什么动作引起电源输出保护从而引起TBT的3V_LDO跳变?

网友:
有点老的机子。

网友(2021-08-04):
最后是u101坏了?

网友:
修到同款机器在。东芝芯片坏。电池怎么能开机?

网友(2021-10-29):
TPC供电的有点复杂

网友(2022-05-24):
看完似懂非懂 牛逼

网友(2022-08-12):
确实复杂了。保护隔离电路难度变大

网友(2023-04-07):
今天一台x1 17800的主板,有5v不升压,进系统显示电源不匹配,测量供电也有

网友:
这个升压现在还真的是难搞

网友(2023-08-04):
文中没看到你换 u101啊  什么时候有的19v电压也没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