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k掉电,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1-06-28):
拿到主板接电开机,现象就是触发后瞬间掉电可以再次触发。测量内存1.5v正常,桥1.05v正常,CPU供电0v不正常。既然没有CPU供电,测CPU供电芯片ASP1253Q的1脚有3.3v正常,2脚vcc5v正常。供电和开启都有为什么还是没有CPU供电呢?想到没有CPU供电应该是不会导致掉电的,开始测12v和5v的检测脚io的49和50脚分别都是1v正常,当测39脚O_PWROK_R是发现0v,这里由点怀疑是不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于是上电瞬间测量发现是电压的,但是电压只有0点几v。想想可能是掉电太快所以没有测到,突然想起之前再论坛里看到过P_VCORE_SHDN#_10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掉电的,测量P_VCORE_SHDN#_10信号发为0v,不正常。

P_VCORE_SHDN#_10由sq20和sq22控制,不管了两个都拆了。再量1.05。上电不再掉电但是CPU供电还是没有。头大,于是东侧西测,发现pr119电阻一脚有点腐蚀了。
再看点位pr119一端是12v一端是P_VCORE_VINSEN_10,是不是设定脚?没有去管直接就换了一个。接电开机成功跑马。维修结束

网友:
维修的很细致

网友:
有图纸维修起来轻松很多的

网友:
值得学习思路仔细

网友:
有图纸haoxiu

网友A:
如果O_PWROK_R也正常,还不显示呢?

网友:
主板电路腐蚀,会引起好多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B:
楼主是高手,向你学习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高手,向你学习了宝贵的经验

你学习到了吗?

网友B:
还没有,我还需要孜孜不倦的再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O_PWROK_R也正常,还不显示呢?

就是不正常啊

网友:
还要检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我还需要孜孜不倦的再学学

你都是高手了,还在水

网友:
华硕主板都 一个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台式主板修的少学到了

网友:
去掉没有保护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