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90进系统黑屏求教

楼主(2021-06-28):
有一块R9 390 4G的。不安装驱动进系统正常显示,安装驱动后进系统黑屏(有背光)。检查进系统后核心电压1.2V有波形。显存电压1.5v无波形。求大家指导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着手修?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求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现存没供电就修显存供电,这有什么可说的。

网友B:
测试软件先跑一遍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存没供电就修显存供电,这有什么可说的。

显存是有1.5V,不过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软件先跑一遍在说

已跑过了,全PASS

网友:
驱动的问题,应该是驱动对应不好。

网友C:
先刷个低频率的BIOS试试看,注意显存的品类别搞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低频率的BIOS试试看,注意显存的品类别搞错。

低频率bios怎么改?或者说哪里能下载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频率bios怎么改?或者说哪里能下载到不?

到这里去找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