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连接电脑显示未知usb怎么修

楼主(2021-06-28):
连接电脑显示未知usb。驱动安好了,开发人员选项也打开了,用9008可以正常刷机。换了尾插也这样。各位高手,怎么修?

网友:
有说cpu,有换主板,直接发到深圳去修了。等回来了再来发贴

网友:
感觉可能是cpu的问题,但是9008有能用也不一定...

网友:
遇到过了,是cpu爆了显微镜下可以看到cpu分层了,9008能用可以刷机进系统,不能USB了换套件或者将就用吧!

网友:
先按不联机修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高手

网友(2021-08-09):
终于回来了,果然是“ 爱学好问”这友说的,他们那边说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CPU也能换吗

网友:
不说换U 怎么收钱,这种老机子1百多就有交易了,买个好板也是1百多,不知楼主被人含泪赚了多少钱

网友:
只有换U才能好,这主板4+128起码200元,我找了很多家,才找这家120。没法怨自己做的一个错误。

网友:
尾插座子那里有两个电阻,是音频PA 的I2C 的,量下阻抗,如果两个同侧的阻值不一样,那就是CPU挂了,小米5基本都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