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无CPU供电。。

楼主(2021-06-28):
技嘉H81M-DS2无CPU供电,DU1的2脚VR_ON有1.1V,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感上没有电压。还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A:
查一下EC的 12V VIN  和5V 的VIN电压是不是在2V这两个信号出问题了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EC的 12V VIN  和5V 的VIN电压是不是在2V这两个信号出问题了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的

这样啊,谢谢提醒我去测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EC的 12V VIN  和5V 的VIN电压是不是在2V这两个信号出问题了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的

我感觉你说的这两个电压出问题了,应该断电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说的这两个电压出问题了,应该断电保护。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应该是触发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应该是触发不了

问题 解决了吗?故障点是哪里?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 解决了吗?故障点是哪里?学习一下

还没解决啊。。现在没空修,先放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EC的 12V VIN  和5V 的VIN电压是不是在2V这两个信号出问题了也会导致不出CPU供电的

这两个信号出问题的话,应该是触发不了吧?

网友D:
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

不是有EN就应该有输出 了吗? 还要查哪些? 好像有些有IO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