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接口问题

楼主(2021-06-28):
机型:A1708  版号:820-00840-A    机器之前是俩个USB-c接口坏,现在更换了一个CD3215C00和JHL6540。机器第二接口有一面不能识别到2.0USB设备,其他接头正常,检测第六脚(D+)对地阻值560,其他正常使用的对地阻值是1,拆了U3100芯片cd3215c00测试其阻值还是对地500多,看点位图是接口38pin连接到U3100的81pin,d单实际测试是不通的,测试连接的是U3100的91pin,测其38脚到91pin阻值是20,哪位师傅有在修的主板,麻烦帮忙帮忙测下第六脚(D+)对地阻值是多少 。

网友:
接口坏的遇到过

网友:
接口外观看不出来坏,但是就是有线路低阻

网友(2021-09-03):
你这个有点说不清楚,直接说J3300的点位图上第几脚不方便?。我测了 ,不是1就是无穷大。没有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