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不充电,拔电源断电

楼主(2021-06-28):
接电池bt+只有0.01电压,整条线都是,其他先路都是正常的,就是不充电,拔电就关机。小白求助,求大佬救命

PD4409有19V,但是不导通。

网友:
这机子很多都是有智囊 路吧

网友:
你发下那个电脑充电界面的图片。上来。人家怎么帮你解答?把保护隔离的图纸和芯片。截图上来。人家怎么帮你啥也看不到?

网友:
不充电先查保护隔离管。

网友:
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电池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供电脚

网友:
查图纸,看下上电时序

网友:
联想的
如果烧过电容,隔离管直通就容易造成不充电

网友:
你先确定电池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为什么不放电,先查电池放电条件

网友:
保护隔离管。

网友:
电源芯片大概率不会坏,慢慢查吧

网友:
这东西好,我非常的喜欢哦,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
ec认电池了吗?看看总线波

网友A:
进系统,看电池是什么状态,免走弯路

网友:
电池是好的,进系统能查看到电池健康度和点亮,电池换过了,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看电池是什么状态,免走弯路

系统里面能看到电量,还有健康度,显示正在充电

网友:
BIOS,EC,charge芯片,保护隔离电路,慢慢查一下。

网友:
问题可能在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