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工厂级维修,宏碁,欢迎

楼主(2021-06-28):
笔记本电脑工厂级维修,宏碁,欢迎技术讨论

网友A:
工厂级维修 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点评):
工厂维修傻瓜式的,用一堆仪器测试出来什么问题换什么,一般都只到芯片级。也就是说如果某个电阻坏事测不出来,但是供电电阻部分除外。很多工厂级的工程师出来这个厂,啥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级维修 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经验丰富

网友(点评):
期待分享点维修经验 或者工厂资料

网友B:
工厂级不是应该用测试架吗?探针密密麻麻,前面仪器一堵墙。记得当年在电子厂技术部有专人负责制作测试架,线上维修的、老化测试的、售后返修的测试架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级不是应该用测试架吗?探针密密麻麻,前面仪器一堵墙。记得当年在电子厂技术部有专人负责制作测试架,线上维修的、老化测试的、售后返修的测试架都不一样。

不用,有人测试,测试那个不良就修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