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MOS电池都给哪些电路供电

楼主(2021-06-28):
收到一台dell的5593,进过水,开机闪三黄一白,查了一下是检测不到CMOS电池报错,更换了CMOS电池,测 电池接口电压正常,然后线路进到板子里了,没有图纸,不知道要测哪里,哪位老师傅能给点思路

网友A:
就是给桥RTC模块供电。其它就看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给桥RTC模块供电。其它就看设计了。

桥的RTC供电一般在哪测量?

网友:
图纸点位都有的

网友:
这个图纸我看过,和这个不一样,板号是LA-09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