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台漏电隐

楼主(2021-06-28):
焊台漏电隐患大!
教你一招,马上变大神!
1,万用表调到欧姆档,表笔一端接烙铁头,一端接机器或电源线地的位置,数值小于2欧正常(机器在静态不通电下测机器导通)
2,通电情况下,表笔一端接烙铁头,一端插入市电地线口,欧姆小于2,电压值小于2mv正常(保证市电充分接地)
经过静动态测试后,范围内的可以放心使用,超过数值要留意!如果漏电超36v以上,建议更换!

网友:
你这是测接地好坏,,不是测漏电,,,

网友:
仪器静电防护很重要,室内插排电路没有安装接地线,怎么更有效的把仪器、工具静电有效的释放掉,网友有哪些更好的方法。

网友:
是的,静态测导通,动态测漏电,焊咀对地电压小于2mv就正常

网友:
我的烙铁一直都漏电,但貌似没击坏过东西,也可能击坏了也不知道,哈哈,姚工的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