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0UP ,进水断线不触发,飞线后上电能亮机,但关机后再触发电流只有0.10,有...

楼主(2021-06-28):
X540UP 怪问题,进水断线,飞线后上电能亮机,但关机后再触发电流只有0.10A,有时0.20A。0.10A时测显卡CPU没出供电,0.20A时显卡出供电,CPU没出供电。为什么插电源时能自动上电亮机,装系统也正常,重启也正常,一但关机就起不来,怪不怪。第一次关机后待机电流0.04A,第二次关机待机电流0.02A.偏高,怀凝有零件漏电。待机时+3VSG有2.34V,+3VSG不是触发时由PQ8808的+3VSUS导通产生的吗?第二次关机+3VSG没电压了待机电压变0.02A。可再次触发,不出显卡,CPU供电,内存供电1.2V正常,BIOS是也刷过了,官方下载的最新版本。这种情况下是先修显卡供电,还是修CPU供电。还哪高手指导一下。不插电池情况,拔掉电源再插上可自动触发亮机,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
可断开显卡供电确认~~

网友A:
关机后不触发,示波器看PWRBTN#有无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后不触发,示波器看PWRBTN#有无动作

不是不触发,是可以触发,看清楚点,触发两个灯都会亮,充电也正常,就是显卡跟CPU没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