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S硬盘掉点求助

楼主(2021-06-28):
如图,我的硬盘F8点掉了,阻值是OL无穷大,但是我挖下去测试出阻值有300-400这样,这么搞,挖出来的点位不对吗还是从其他地方走线挖出来?

求大神指导,拜谢!!!

网友:
可试试别的方法 比如接到电容电阻上啊

网友:
掉点要细心,先看仔细,不看仔细就挖。谁知道你挖到第几层了。

网友:
找个料板来挖看看就知道咯

网友:
把牢底挖穿 就是干

网友:
给那些高手修

网友:
这种修可不好搞啊

网友:
怎么看着F8对应的是OL

网友:
zwx图纸你值得拥有! 能看板层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