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LBp2900 通电没有响应,打印提示纸张在打印机里堵塞

楼主(2021-06-29):
佳能LBp2900  ,1,打印机通电开机没有响应,,2,打开顶盖再关上顶盖,内部没有响应,没有任何转动声。

3,按打印提示纸张在打印机里堵塞
4,顶盖弹片开关测正常,顶柱没断
4,后盖的传感弹簧拔动回复正常。

不知道问题在那里了。
各位给个帮助。。

已经解决,定影的光电传感元件损坏

网友:
通电开机没有响应看看电源正常工作,指示灯点亮。

网友:
取出硒鼓墨盒看看有没有卡纸,如有取出。

网友:
全拆吧,9成卡在定影部位

网友:
把进纸盒里的纸全都抽出来看看,如果还不行估计就是定影内卡纸了

网友:
肯定是卡纸了 扯出来的时候 把纸扯烂了 机器里面有纸。仔细观察

网友:
哪个感应器没有复位

网友:
就是传感器坏了,时间长了老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