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颗电容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21-06-29):
华擎B95M-DGS频繁死机,查所有电压和信号没发现问题,本来准备放弃了,后来换这个桥1.05V供电的电容修复!以前也遇到过一例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视乎很牛13的样子

网友:
没有电容档吗,用二极管档来测电容

网友:
很普通的电容...................

网友:
不太正经的电容

网友:
充放电变慢

网友:
好像看起来也算正常啊。无穷大

网友:
不明觉厉,遇到这样邪乎的原件坏确实很头痛。

网友:
用指针表会更直观

网友:
估计是滤波不良

网友:
感觉电容很正常了,请指点一下啥原因?

网友:
这是电解电容,有极性,怎么正负极去接,都能充电呢

网友A:
电容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吧,只要不短路,我就用晶体管测试仪那玩意测试,看电容容量和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吧,只要不短路,我就用晶体管测试仪那玩意测试,看电容容量 ...

你拿个好的电容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C:
看不出来 能否讲一下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测也要用电容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来 能否讲一下

充电变慢了,拿个好的电容一对比就知道了,反正遇到这种主板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很多时候,电容要采取代换的方式

网友:
没看出问题

网友:
死机与桥供电的电容有关系,以后可以试试。但是分主板吗?

网友:
看不出什么,指点下

网友:
抓个波波来对比验证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二极管档正反向量一下充放电,确实怀疑就换一个新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拿个好的电容一测就知道了

我测了下  没发现有啥太大区别啊

网友:
昨晚修一块精英H61内存电压低就是这种个电容漏电

网友:
可能不良,性能不好。

网友:
有波的话上波应该好查

网友:
这种确实不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
用都让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