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PN-Q207奇怪故障

楼主(2021-06-29):
型号:HPTPN-Q207
板号:DAOG7AMB6D0 REV:D
插点有待机,按开关指示灯也亮,就是不上电,拆掉主板裸板测试上电电流正常跳变,按压一下CPU核心立马掉电,这种是属于CPU坏了吗

网友A:
是不是虚焊的可能性大一些。板子比较薄。注意检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虚焊的可能性大一些。板子比较薄。注意检查分析。

加焊了一下CPU现在正常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这款机器CPU是通病。我一般都是重值

网友:
估计是CPU空焊了

网友(2021-08-28):
我有2台都是按开机电流到0.02不懂,指示灯亮

网友(2021-10-16):
我到·1.2不动   没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