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9):
一台惠普TPN-Q173,版号是DAG35AMB8E0 REV:E,开机黑屏,各大供电都有,键盘灯闪烁,灯光五长三短,刷了四个BIOS,其中三个BIOS同样还是闪烁五长三短,另一个掉电,论坛上不少这个问题的求助帖,不知道哪位修好过的,望指点一下
掉电
黑屏

网友:
是暗影精力吗?如果是的话内存下面有个小八角的管换了还不行就肯定是CPU问题了

网友:
找淘宝专业卖BIOS 的买一个试试

网友:
还没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