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70 LA-B901P 有线网卡叹号

楼主(2021-06-29):
联想B40-70 LA-B901P 有线网卡叹号,重置BIOS 可用。重启3次或者关机再开还是一样问题。换过网卡,黑鬼。刷BIOS 也没用。

测量网卡 供电 时钟 复位均正常,换过25M晶振,PCIE耦合电容。打值PCIE总线值正常

发现一个问题,LANCLK_REQ#这个信号3.3V时, 网卡识别正常,当电压0V时网卡不正常,LANCLK_REQ#这个信号好像是网卡时钟请求信号,求大神给指点下,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奇葩的问题,没人碰到么

网友A:
LANCLK_REQ#这个信号发给谁了?查下这个信号,连接点。可以尝试换个芯片。这信号芯片自己发出。芯片这个信号引脚有3.3V电有没有

网友:
这个是芯片发给 CPU的,有个上拉排阻,排阻换过了不行

网友:
这样就够呛了,找个USB网卡,改成内置,

网友:
这难度太高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B:
肯定有高手,给个方向。维修最怕没方向

网友:
看一下物理地址是不是没有

网友C:
直接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呢?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usb网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NCLK_REQ#这个信号发给谁了?查下这个信号,连接点。可以尝试换个芯片。这信号芯片自己发出。芯片这个信 ...

这个信号直连CPU的,不会是CPU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呢?

换过芯片了,换过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芯片了,换过两个

发现一个问题,LANCLK_REQ#这个信号3.3V时, 网卡识别正常,当电压0V时网卡不正常,LANCLK_REQ#哎呀,你不能飞先线过来看看。正常不,你已经发现,3.3v正常识别,0V识别不了,飞线试一下。CPU先不要管。你先把电压给飞过来。开机测试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通过电阻拉低的,CPU那头拉低了。应该没办法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高手,给个方向。维修最怕没方向

高手都在挣钱。很少上论坛回复帖子,不会轻易分享经验。因是同行。实在不行跟人换板呗。加外置网卡。

网友:
看看不正常的时候lanclk状况,如果确定是没有请求到时钟,就强制拉高req,或者把芯片req脚断开

网友:
换个网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