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k 自动开机

楼主(2021-06-29):
h61m-k 自动开机,换了旁边的电阻也不行。

网友:
自动开机一般是ATX或者SIO的问题。先排除按键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坏了,拉低了PSON

网友:
看是不是开机键那边坏了

网友:
更换IO旁边的330排阻。

网友(2021-11-09):
5楼的学习了。厉害了。一眼就知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