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 无CPU电压

楼主(2021-06-29):
让开,我要开始装X了。。。同行拿来一块H81M-D说不显示。,好的。废话不多说。通电检查各大电压。。内存电压正常1.5V。。南桥电压0.458V不正常。先来修南桥电压。测PQ701  G级1.5V正常。S级0.458V  D级没电压。。。发现到PU701。。测下PU701电压。8脚供电12V正常  3脚P_1V05_IN_2+_10无电压。这个电压连到了PQ705.。我学的不多。直接先干掉PQ705。。然后再测电压,发现南桥电压正常了。。再测下CPU电压。也出来 了。复位也正常了。。屏幕亮起来了。。不说了,维修结束。手工

网友:
你好像搞错了,是D极1.5,G极没有电压,查358的in+电压被pq75拉低了,只有正向电压太于反向电压才会输出1脚高电平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左边一句我学不多,右边一句装13:wuyu:

网友:
说得很顺,很容易,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去找呢,谢谢分享

网友:
PQ705拆了3脚就高电平了

网友:
不錯,短路保护了,厉害。

网友:
台式机的板子现在修的很少了

网友:
我的一个是PQ704坏了,

网友:
同样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2021-08-23):
正好碰到一个一样问题的 不过是704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