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H110M-VH V20全固版不出CPU供电,无复位

楼主(2021-06-29):
主板上电不显示,测pcie槽A11脚没有复位,测CPU供电0v。看来是没有CPU供电导致不出复位。供电芯片是rt3606bcV星ms-7996用的一样的型号,论坛上找了一份引脚图

测量30脚vcc5v正常,27脚en3.3v正常。供电开启都有了,还是没有CPU供电。看着引脚图看到了熟悉的信号3脚TONSET和43脚TONSETA,记得rt8859m通病也是49脚和50脚这两个频率设定脚的电阻有问题导致不出CPU供电。

测量rt3606bc的43脚接的电阻丝印65D阻值是0.466m,测3脚的电阻丝印也是65D阻值只有368k,百度查65D是465k。偏低了。直接把43脚和3脚的两个电阻换了个470k的电阻上去,

接电开机测pcieA11脚3.3v。跑马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维修思路非常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A:
"测pcie槽A11脚没有复位,测CPU供电0v。看来是没有CPU供电导致不出复位。"关于这句话有疑问, H110系列的主板不是先有复位才到有CPU核心供电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pcie槽A11脚没有复位,测CPU供电0v。看来是没有CPU供电导致不出复位。"关于这句话有疑问, H110系列的主板不是先有复位才到有CPU核心供电的吗?

刚刚我看了时序图复位是最后出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我看了时序图复位是最后出喔!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好几块主板不出cpu电压,但是pcie上面能测到复位3.3 和时钟0.45
还有,你这个主换这两个电阻脚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修主板,时序一定要先弄清楚

网友:
经验是积累起来的!也需要发挥!

网友:
好的,我将吸取教训

网友:
时序理论非常清晰,电子基础理论扎实

网友:
测pcie槽A11脚没有复位,测CPU供电0v。看来是没有CPU供电导致不出复位。"关于这句话有疑问, H110系列的主板不是先有复位才到有CPU核心供电的吗?

网友:
这板都上锈了,怕受过潮了。

网友D:
我有一块cpu供电,A11 复位 A13 A14 时钟都有了,核显供电没有。故障就是不显示。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cpu供电,A11 复位 A13 A14 时钟都有了,核显供电没有。故障就是不显示。

核显供电我遇到好多都是开始出来一下,然后就跑性能时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遇到好几块主板不出cpu电压,但是pcie上面能测到复位3.3 和时钟0.45
还有,你这个主换这两个电阻脚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

我没有测,下次遇到给你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我看了时序图复位是最后出喔!

cpu核心的基本供电(也就是未经过SVID调整的初始电压)是在复位前产生的。

网友:
做个记号 下次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cpu供电,A11 复位 A13 A14 时钟都有了,核显供电没有。故障就是不显示。

我有一块就是有时候出CPU供电,有时候不出,不出的时候然后重启就出了。一直没有修好

网友(2021-10-25):
昨天碰到一块,有复位,但是无CPU供电,EN 0.9V。后来按照你的这个通病测了下,发现3脚的电阻阻值变为2.8K了,明显偏低了,直接找了个474代还,完美亮机了。感谢楼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