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68GL+卡代码92维修

楼主(2021-06-29):
上电测a11脚3.3正常,测CPU供电1.38,内存1.6,vccio1.15,桥旁的两个供电分别1.15和1.25感觉没有什么问题。之前看论坛记得卡92好像是卡ps2,又没有图纸懒得查,先把com口芯片拆了,上电还是一样。又把网卡芯片也拆了,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了,那就刷个BIOS再说,开机发现代码跑的很溜了。把网卡装上,接显示器不亮,我丢。插跑马卡卡代码b4过了一会变b3,没有装网卡还好好的,难道是网卡坏了?料板拆了一个rtl8150e装上,开机跑马,跑了亮机代码了,接显示器也有显示了。com芯片也没有用,没有装了,维修结束。

网友:
附亮机BIOS

铭瑄MS-A68GL .BIN

附亮机BIOS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想到去拆网卡芯片的呢?是测量到有什么异常吗

网友:
网卡一般是3.3V异常吧

网友B:
一般都是先刷BIOS再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先刷BIOS再拆

是啊!下次吸取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想到去拆网卡芯片的呢?是测量到有什么异常吗

卡奇怪的代码我一般会排除com芯片,ps2,网卡,声卡这些外设。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
网卡芯片发烫还是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