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失灵之映泰A55ML起死回生

楼主(2021-06-29):
        接一台映泰主机,开机正常,但客户说USB全部不能用,接机测试,发现4个后置USB有三个不能用,一个正常,有一个正常说明桥没事,总数是放心了。

拆机打阻值,发现不正常的USB数据线脚阻值偏低,正常560,而坏的几个都是100多,找了下没有图纸,也没点位。这就蛋疼啦,后来找了个映泰A55B的图纸凑合。
发现数据线都要经过这个玩意,也和桥直通。
没有点位,只好上神器,跑线。
找到了一个
第二个也找到了。
维修过程就简单了,直接拆除这两个管子,再测试,阻值都回来了,都有560了。测试USB鼠标键盘都正常了。维修结束!
写在最后,这个管子是什么作用的?望大家告知。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用心问题总能找到

网友A:
这个抗浪涌的二极管在二线主板上经常造成USB失效

网友:
七彩虹主板有遇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抗浪涌的二极管在二线主板上经常造成USB失效

不是二极管吧,你看看图,它的5脚接的是供电呢,2脚接地。

网友:
是起到防止浪涌或者静电用的芯片,保护电路板的,拆掉也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二极管吧,你看看图,它的5脚接的是供电呢,2脚接地。

确实是二极管,里面集成了8个二极管

网友:
防浪涌   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很多这种情况,保护

网友:
还没修到这个坏的

网友D:
一看就是防静电的,保护桥的。不装下次直接废的就是桥。

网友E:
这种管子料板上多的是,还是装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防静电的,保护桥的。不装下次直接废的就是桥。

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管子料板上多的是,还是装上吧

废板都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二极管,里面集成了8个二极管

嗯嗯,谢谢指正。

网友:
     桥没坏就还有价值

网友:
应急处理还行!

网友:
一般是小6或者小8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就是防静电设计的

没有它过不了安规测试

网友:
就这样凑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防静电设计的

没有它过不了安规测试

嗯嗯,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二极管吧,你看看图,它的5脚接的是供电呢,2脚接地。

接供电是因为要连着供电一起保护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楼主厉害

网友(2021-08-27):
我的主板也是有一个这个烧了,usb不能用,确定拔了没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