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VO X510T电源IC问题

楼主(2021-06-29):
最近修一台VIVO X510T手机不充电问题,后来检查发现是BAT+只有2.6V电,推测可能是电源IC损坏,但是因为没有具体图纸,不确定是不是电源IC故障,不知道有没有哪位维修师傅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多半是充电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充电管理芯片有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图纸?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目测主板 线路 能猜到大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主板 线路 能猜到大概不?

只能猜到可能是电源IC的问题,其他故障判断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