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x手机没声音故障维修,录音弹1秒停止,无外放无震动

楼主(2021-06-29):
故障现象:没有声音,没有震动,录音机录制1秒就停止了
维修检测过程:更换音频ic后故障修复,用一天,返修,故障依旧,测量供电正常。
逐个测量各个点的阻值吧。
思路就是外放小音频和大音频都不工作,那么应该是他们的总线相关有问题。
测量发现,图中信号短路,直连扬声器功放芯片,更换之,故障修复。

网友A:
会返修的,那个是I2C总线基本上是进水机,要把中层做处理飞线。你换了芯片是加热了之后暂时好了,过后几天又会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返修的,那个是I2C总线基本上是进水机,要把中层做处理飞线。你换了芯片是加热了之后暂时好了,过后几天又会有电阻的。

之前也遇到这样的,进水音频信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