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60显dvi或HDMI接口接显示器就会拉低5v到4.2左右

楼主(2021-06-29):
如题有什么办法找出哪个元件坏了?不接显示器电压就正常

网友:
就是保险红圈那端电压被拉低,另一端电压正常。保险已经换过了是好的

网友A:
看电阻组织有变大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阻组织有变大的没

哪里的电阻?HDMI接口边上那些电阻吗?

网友:
这个情况还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