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亮屏锁屏显示慢2秒

楼主(2021-06-29):
故障现象:锁屏按键按下后,2秒后才息屏,唤醒也是如此,按下按键,2秒后才会亮屏,换过usb,焊接过硬盘,修过面容,未解决,维修中,有没有高手支招?

网友:
拔插充电试试亮屏时间会延时吗

网友:
已解决,顾客换过电池,电池是国产电路板。电池导致的。其实就是修的地方太多,排除不过来了,很简单的问题。唉,垃圾电池坑人的。大家引以为戒。检修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确实修的太多了就会想的复杂.

网友:
很简单这个是温控的问题,。尾插,电池 ,闪光灯,。

网友:
换电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