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S2224F电源板无电!!打雷坏了的

楼主(2021-06-29):
客户描述打雷跳闸后显示器就坏了,一共坏了两台现象一样不通电,拆机经测量除了有220V(没烧保险) 其它电压都没有,有没有哪个兄弟遇到过,问题出在哪

网友A:
二极管,光耦,电阻都要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光耦,电阻都要测量

测量到烧了两个零件(   I802   I801  ),换了还是一样无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到烧了两个零件(   I802   I801  ),换了还是一样无电压

坏的事什么零件,有时候可以根据坏的零件反推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个通病 就是那个6脚电源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到烧了两个零件(   I802   I801  ),换了还是一样无电压

烧了两个零件(   I802   I801  ),楼主说一下这两零件是何元件?

网友:
电源芯片整流二极管查一下

网友:
一般打雷那个六角IC报废的多。

网友:
电源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
换电源IC管理芯片

网友:
开关管芯片电流反馈回路

网友(2022-04-03):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LS2224F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插电电源指示灯绿灯亮,屏幕没有显示。把屏线拔掉就正常,很明显的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换掉全部5V,12V的滤波电容无效,当换掉电源小六脚5脚供电的滤波电容50V22UF时,故障排除显示正常,拷机24小时没问题修复。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是电源IC坏了,没有卖的,最后换电源版了

网友(2022-05-11):
这个可以有,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