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s 暗屏 无背光 反人类设计键盘拆装 新手必看

楼主(2021-06-29):
还是第一次拆这个键盘用了半个小时,键盘外面带压
杠,不懂原理的。不是一般的难拆,绝对会拆坏键盘。
送给新手的礼物。
笔记本故障:客户描述。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但是开机有声音。
带电池开机,检测如顾客描述一样。拆开电池,用电流表测试。开机。还是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拔掉电源后,但是笔记本指示灯还在亮。

拆机后来发现这台笔记本是两个电池,一个是外置,一个是内置电池,一共两个电池。
拆下主板裸板,点屏测试,一个小时也正常。

,以为故障,视屏线松了又装回去。故障依旧。

又把主板拆下来,裸板点屏,结果正常显示。

又装回去,故障依旧。

最后确认是,评上的摄像头版。带有LId信号。最后没有接摄像头线,完美亮机。因为拆屏的风险比较高,这个屏背后是打胶的。只要心态正。赚钱有道理。,跟客户说是屏坏的,换个屏。就多赚几百块钱。心要够狠,才能挣到大钱。

最后以600块钱成交。

网友:
有几个错别字,不好意思了。

网友:
你是换整个上半身?

网友:
暴力拆法顶呱呱

网友:
联想现在的经费都用键盘去了  各种奇怪的

网友:
这键盘电池后面有个卡槽掰出来,ctrl键低下的二个凹槽往里面推就能看见底下的螺丝了

网友:
你这都把拆坏了吧

网友A:
外置电池后面两个胶块挑出来,ctrl和方向键下面各有个坑 往屏幕方向推 然后下面有6颗小螺丝打掉就可以翻起来了。 还有!!!这个屏幕后面没有胶,外b是一张贴纸 小心撕下来,内b有4颗螺丝打掉就可以拆下来了。建议楼主以后碰到没拆过的机器可以去找下度娘 都有教材的,干我们这行的可不能拿客户的机器开玩笑,等真出事了就知道怎么哭了,百分百把握再拆

网友B:
乱来吧 哪里是这样拆的

网友:
不用拆这个框 往上推 可以看见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乱来吧 哪里是这样拆的

黄药师

网友:
IBM笔记本一直都是难拆难装。

网友:
你这都给拆坏了

网友:
这种键盘怎么这样设计的

网友:
你也是个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IBM拆了多了去了,双电池的拆键盘没有遇见超过三分钟的,常见的故障有RTC、LID和F和主电池,都是可以秒的

网友:
看看我只能笑笑

网友:
笑死了  还这么拆

网友:
还能这样拆??

网友:
楼主赚钱思路不错,有想法,学习了。

网友:
这个键盘上好像有三棵罗丝  松开罗丝,向下推

网友:
你这拆键盘,绝对是误导别人。哪有这样拆的,上推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四代CPU开始就有这样的键盘往上推的

网友:
哥这不是经验

网友:
这确实不是经验

网友:
自己技术尚且需要多加练习,这个结构很常见,新的结构螺丝都是需要把键帽扣下来,而且电池断电bios里面可以设置运输模式的

网友:
这个是框平行的往上推一点点  你这样拆都拆坏了

网友:
只有Dell的上面有框,分体的,联想没有,你这明显是错误拆法。

网友:
键盘框子上下推一下,下面有几颗螺丝固定

网友:
是我方法错了,

网友:
哈哈哈,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置电池后面两个胶块挑出来,ctrl和方向键下面各有个坑 往屏幕方向推 然后下面有6颗小螺丝打掉就可以翻起 ...

我也觉得这机器键盘跟屏没那么难拆  反正我不会的就度娘  度娘没了再自己动手慢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