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成像修显卡第二弹,蓝宝石RX470 4G3.3V供电短路维修

楼主(2021-06-30):
用户反应插电脑上风扇转不亮机。不管描述准确与否,该走的维修流程一个都不能少。万用表测辅助供电12V、PCI-E12V皆正常,当测到3.3V时发现阻值异常低,二极体值仅有二十几,好嘛!照例烧鸡来一套。可调电源打到3.3开始上下其手摸索起来,奈何烧鸡电流只有八九十,不该摸的该摸的都摸了个遍,也摸不出个所以然(这里还是自己经验不足,不然……),于是就此搁置。
前几天斥巨资买的热成像到了,遂想起来这块卡还在病房躺着等死,就是你了!这一烧我大呼失算,怎么就没想到是它呢?这里给大家小科普一下(大佬可以忽略):3.3V一般就去往两个地方____核心和BIOS。你没猜错,热成像里很明显看到是BIOS芯片发烫了。拆掉BIOS芯片再测组织已经恢复。后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刷好新的BIOS芯片上机,毫无悬念的顺利亮机。

网友A:
我没有看到热成像的工具,只看到修好后的界面

网友B:
这个小科普可以的,以后碰到无待机可以先试试 BIOS,貌似现在 IC 的品控下降了不少

网友C:
BIOS都短路了?什么情况

网友:
bios芯片都烧了?

网友:
很少见bios 烧掉的

网友D:
热成像是真的好用  谁用谁知道

网友E:
楼主好帅 那种接手机的感觉门槛低一点

网友F:
手感不行的建议用热成像: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感不行的建议用热成像:daxiao:

糙男人手感都不太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科普可以的,以后碰到无待机可以先试试 BIOS,貌似现在 IC 的品控下降了不少

我在家电维修论坛见过和你一模一样的头像,莫非……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都短路了?什么情况

确实就是他微短了,很难解释为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到热成像的工具,只看到修好后的界面

UTi260B……不敢天天晒宝,万一附近同行进店偷跑了那还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成像是真的好用  谁用谁知道

只能用相见恨晚形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帅 那种接手机的感觉门槛低一点

分辨率不够,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
我还是习惯去摸

网友:
80ma的发热实在摸不出,热成像显示也只有37度(比周边元件高七八度)。

网友:
楼主土豪!用热成像修bios太奢侈了!

网友:
手感好的摸出来,就省了热成像仪了,老板土豪呀。

网友:
热成像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