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达假显卡原来是这么生产出来的,抛砖引玉,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21-06-30):
今天修到一块索泰GTX 760显卡,故障描述是时不时黑屏。

先上机,进入系统后可以看到GPUZ显示为Tesla K10,据我所知这是一款专业计算卡,是科学计算用的。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见到,首先怀疑是刷写了BIOS,于是询问具体情况,回复说根本没有刷过BIOS,清过一次灰之后就这样了。尝试刷写BIOS,发现GPU型号不匹配,无法刷写。

仔细观察电路板, 发现PCIE接口有一个耦合电容没了,飞线补上电容,上机,还是显示为Tesla K10,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于是只好上网查找资料,发现有人一样的故障的,一篇中文的,一篇英文的,都提到了硬件ID识别电阻。于是拿起放大镜再次观察电路板,终于发现核心背面一个地方少了4个元件,没有标识,经过测量,其中两个一端接3.3V,一端接地,应该是滤波电容,这个可以不管。剩下两个只有一端接地,应该就是ID识别电阻了,但同样没有标识,不知料号,也不知多大阻值。

因为没有索泰的电路图点位图,于是打开同类型760的电路图,找到其中我一直没有看懂的一页,发现识别电阻是5K、45K、和10K的,10K有了,剩下就是5K和45K的,于是在料板上拆下几个一样的电阻,一个一个组合尝试,发现有时候识别为680,有时候识别为K10,最后终于有一次识别为760,维修结束。

事后分析,N卡的显卡电路图里有一页是讲配置电阻的,因为各种缩写术语,始终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应该是厂家内部定义的,也没有解释,所以不明白是怎么配置的,这一页里还有显存VRAM厂家的识别电阻,同样看不懂。

综上所述,N卡的核心型号是由识别电阻定义的,显存厂家也有识别电阻,刷写BIOS是不能乱刷的,必须跟识别电阻定义的显存品牌相配置,不然就要更改识别电阻。所以论坛分享的显卡BIOS如果没有标识显存厂家,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一些假卡,如黄伟达,应该也是这么造假的,通过更改核心识别电阻,再刷入相应的BIOS,就变成了高端的显卡,用来欺骗小白。曾经有一个人找我咨询,说自己的GTX970跑分极低,我要他给我拍一张核心的图片发过来,一看核心激光刻字,居然是GT730之类的老古董。

网友:
新款的不这样了

网友A:
7系列的老显卡没什么价值了,散客开价100都没人愿意修

网友:
老黄故意留后门?

网友:
楼主已经到了可以造假的水平

网友:
看了这篇文章涨知识了

网友B:
如果不拆显卡,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识别真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拆显卡,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识别真假显卡?

观察显卡背面的元器件排布,可以判断核心型号,有时候根据一些特点能直接确定显卡型号

网友:
学习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的卡没掉件也这样,提示我看一下电路图了

网友C:
有个1066识别成1065刷bios也没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识别电阻问题了,不知道怎么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7系列的老显卡没什么价值了,散客开价100都没人愿意修

没办法,接不到高端卡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1066识别成1065刷bios也没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识别电阻问题了,不知道怎么替换

不好搞,只有不断尝试

网友:
楼主简直就维修界的奇才!!!

网友:
早点给我发红包就不用这么折腾了呀

网友:
真维修大佬!话说二手手机市场也有钱赚?手机屏幕产业!

网友:
以前是什么苹果二手机,港版,啥版本,现在感觉安卓各种二手机到处都是二手经销商………

网友D:
STRAP0-5k电阻接地;
STRAP1-5k电阻接地;
STRAP2-10k电阻接3.3V;
STRAP3-45k电阻接3.3V;
STRAP4-45k电阻接地;
从4-0对应5组代码:0111 1111 1001 0000 0000,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RAP0-5k电阻接地;
STRAP1-5k电阻接地;
STRAP2-10k电阻接3.3V;
STRAP3-45k电阻接3.3V;
STRAP4-45k电阻接地;
从4-0对应5组代码:0111 1111 1001 0000 0000,只知道这么多了。

关键上面没有标识。只能一个一个试了。

网友:
原来假显卡都是这么刷上去的

网友:
并不是,这个是straps,同一核心下不同型号通过straps来设定(比如m1066可以改m1063,但是1066和1063及1065改完识别电阻也没用,pci id改对了,但是核心不同没法正确驱动),另外应该有一张table记载所有排列组合的定义。假卡是因为10系以前vga bios没有启动签名+校验,vbios怎么魔改都可以

网友:
楼主强悍。技术大拿

网友:
学习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人才辈出啊

网友:
N卡只是9系之前(不含9系)可以通过某些pin接对地或者3.3V接特定阻值的电阻来形成显卡的PCIE ID值,一般常见于7,和8系。9系以后直接核心内部写死PCIE ID了,每一款核心一个代号,不能通过电阻来改。当然N卡到30系都还是有很多电阻来跳一些功能,现在还剩下的是显存类型和大小设定,一些特定功能如是否支持G-sync功能之类,趋势是电阻用的越来越少了。
N卡的VBIOS对不同的显存安装的板子都是同一个,它会根据电阻跳线的结果自动选择某个对应的显存底层驱动,也就是GPUZ里面显示出来的那个值。很多9系以后N卡如果显存类型匹配电阻不对,会出现开机花屏或者黑屏或者装不上驱动等怪异现象。
造假的卡,一般都集中在6,7系,那个时代的VBIOS校验功能不强,流出来的pojie工具也多,会玩的人稍微改下就出来各种妖魔鬼怪了

网友:
能够看懂你说的最后一页说明,就可以pojie黄伟达的假卡了,同样也可以。。。。

网友:
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GT730,我有啊。帮我刷个GTX970,不要求跑分高,让我撞撞壁就行。

网友:
有个gts450被刷成了750ti,高手怎么刷回去?

网友:
制假售假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网友:
你最上面的那个是多少k,我的换完怎么识别成680了

网友:
楼主牛逼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改卡就是麻烦。

网友:
我的显卡坏了,这位大哥能 不能修啊?看我的贴子

网友(2021-08-01):
厉害,这都能搞

网友(2021-09-24):
核心、显存、BIOS  都有配置电阻的。

网友:
忽然开朗,显卡型号识别电阻,学习了。

网友:
优秀,可是就算知道了,我们自己还是判断不出来真假

网友:
额,暂时没有见过造假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