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R2C4

楼主(2021-06-30):
SR2C7可以代换R2C4吗,SR2C4坏了,手里只有2c7

网友A:
c7应该是台式机的把          笔记本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c7应该是台式机的把          笔记本没有见过

可能是台式机的

网友:
台式肯定不能代  这些型号现在价格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