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0A输出只有0.8V。。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6-30):
影驰750,DDR_VDD只有0.8V,测RT8120A的8脚也是只有0.8V。5脚VCC=12V正常,7脚EN=1.2V也算正常吧。输出低,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A:
查查外围电路,芯片应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外围电路,芯片应该好的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输出低呢?会不会是反馈FB?

网友B:
在输出接入对等电压,测FB反馈是否是0.6V。是的就是换一片,不过这个8120A很普遍换一个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接入对等电压,测FB反馈是否是0.6V。是的就是换一片,不过这个8120A很普遍换一个试嘛。

是的,就是0.6V,你真有经验。。。然后8脚是现在有1.2V了,过了电感到了DDR_VDD的测试点就降到了1V这样,居然能点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接入对等电压,测FB反馈是否是0.6V。是的就是换一片,不过这个8120A很普遍换一个试嘛。

我找了其他块750测,FB反馈也是0.6V,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基准电压吧?感觉这个芯片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其他块750测,FB反馈也是0.6V,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基准电压吧?感觉这个芯片没有坏。

别用感觉了,活那么多哪有时间去想那么多,芯片工作条件满足,输出没短路,直接换芯片。

网友:
看看mos关g极和s极有没有互相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用感觉了,活那么多哪有时间去想那么多,芯片工作条件满足,输出没短路,直接换芯片。

芯片没坏,0.6的反馈是对的。

网友D:
那只能是一个原因,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是一个原因,没装好。

哈哈,差点就信你咯

网友E:
RT8120A刚在别的帖子里说过Vout=Vref(0.6)*(1+Rfb1/Rfb2),Vref不是FB是内部电路产生的基准电压。要输出1.5V,Rfb1比Rfb2大1.5倍,现在你的Vout等于2倍FB,如果RT8120A没坏,说明反馈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8120A刚在别的帖子里说过Vout=Vref(0.6)*(1+Rfb1/Rfb2),Vref不是FB是内部电路产生的基准电压。要输出1.5V ...

谢谢,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