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17 R3电源断电保护维修案例(小白贴)

楼主(2021-06-30):
故障表现:一插电源,电源适配器的灯就灭了

故障分析:应是有元件短路

维修过程:拆开后测量公共端电容发现短路,测量一二mos管发现也显示短路。
用烧机法找到短路电容将其拆除,之后直接拆第一mos管(直觉)再测量,mos管本身被击穿了,拆除后主板不在短路。
更换个好的上去,故障修复,成功开机

网友A:
您好,发布图文并茂的维修案例可获取更多的下载分哦!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发布图文并茂的维修案例可获取更多的下载分哦!

下次吧,忘记拍了

网友:
这是送钱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