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270 B150M-ET M2 B85M-F PLUS 维修

楼主(2021-06-30):
这几天生意不怎么好,闲着没事在闲鱼买了5块坏板修,这坏板的价格真不便宜。

先说,这个ASUS Z270,卖家说的是第一次开机能显示,一重启就不行了。发过来后,用I5 6500 测试装系统,重启都没事。为了保险重新刷了BIOS.用了半天没事。这个算是捡漏。
第二块是B85M-F PLUS 这个发过来测试,是不触发。测量后发现在绿线没有被拉低。断线了,

补线后开机测试,风扇转一下就停,接着再转。先测IO 12V 5V 检测正常,然后用示波器测供电正常。测内存总线有波形。就剩下VRMPWRGD 和温控 找到点位直接把与其相连的三极管拆了,开机测正常。拆的红线从右边数第三个和第六个。

第三块是B150M-ET-M2 这块主板是不触发。测 RSMRST 只有0.2V ,再测待机没有1.0V ,1.0V 的待机芯片用的是RT6220 ,把 RT6220拆掉测 RSMRST3.3V 正常。换上新的RT 6220 还是没有1.0V待机电压,但是RSMRST3.3V正常了。测RT6220 1脚有5V供电,13脚EN2.5V. 测12脚反馈 并连的两个电阻 PR740 和PR702 阻值,发现PR702 阻值偏大。正常为6.04K 把PR702更换。开机显示正常。

剩下两块主板技嘉 B150t和B85 两个都 是桥挂了。待机3.3V 烫手。放弃维修。

网友:
又得两块料板?总体感觉还是有点亏啊

网友:
这样修一下,又挣两百块。。

网友:
堵板亏两片B85?

网友:
桥挂了就没什么维修价值了吧

网友(点评):
B150 桥100多,一个二手板才120了

网友:
这一通操作够犀利的

网友:
我上个月收了五张主板一张没修好,唉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