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显卡DDR_VDD不足1V,RT8120A的输出不足1.2V,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6-30):
GTX750的DDR_VDD才有0.9V,测RT8120A的6脚FB=0.6V,7脚EN=0.85V,8脚输出有1.2V。

等了半分钟,居然能点亮了。。。疑惑是RT8120A的问题?还是其他?有大神帮助说6脚FB如果是0.6V的话,基本上是芯片问题,但是会不会因为RFB1和RFB2,这2个电阻变值了引起电压输出不够?

网友:
还有就是DDR_VDD只有0.96V这样,居然也能亮机,什么情况啊?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海阔天空a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输出1.2v fb 0.6v 分压电阻变值

网友:
把分压电阻拆掉测量一下

网友A:
这本来就是1V左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来就是1V左右的呀

DDR_VDD不应该是1.5V左右的吗?

网友:
反馈0.6V是对的,RT8120B反馈FB才是0.8V

网友:
搜一下8120,看好后辍,A B C D,A是FB 0.6,B是FB 0.8,C D也是,一个0.6,一个0.8。FB相同的可以代换,FB的分压电阻要拆下来测量

网友:
查下数据手册,别瞎猜。另外显存的供电电压跟内存不一样,8120用的地方很多,主板上内存供电,桥供电都可以用它来做电路。

网友B:
RT8120A,Vout=Vref X(1+RfB1/RfB2)=0.6*(1+Rfb1/Rfb2),NVIDIA显卡GPU内置有一块缓存,没显存花屏也能亮机。反馈两个分压电阻如果没变质就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120A,Vout=Vref X(1+RfB1/RfB2)=0.6*(1+Rfb1/Rfb2),NVIDIA显卡GPU内置有一块缓存,没显存花屏也能亮机。 ...

谢谢,您是对的,其他人都有点乱套。我也是刚刚给换了几组电阻得出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120A,Vout=Vref X(1+RfB1/RfB2)=0.6*(1+Rfb1/Rfb2),NVIDIA显卡GPU内置有一块缓存,没显存花屏也能亮机。反馈两个分压电阻如果没变质就换芯片了。

学习中,一定要懂得这些公式,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反馈电阻啊,有公式可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