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SI8016芯片是干嘛的啊

楼主(2021-06-30):
今天修一个1800W电源,用了5个IC,都是冷门的IC找不到资料,累死人啊,谁晓得,SI8016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问下,风扇停一下,马上就停,前面的4个开关管,全部断路了,21N50,全换了,还是老问题,其中,有2个芯片,CM6500UNX,百度不到资料,看论坛好像是PFC管理芯片,不知道,正确不,还有一个就是上面那个芯片,也没找到芯片资料,量PFC场管的D级,电压只有320,感觉PFC,没工作,PFC没工作,会导致,这种状况么,有大神,来指点下

网友:
没有图纸,去淘宝问一下?

网友:
cm6500的参考这一个是不是

网友:
谢了,我找到了一张电路图,先研究下

网友:
6500芯片VCC电压没有,沿着电路图找,一路找PSON的管理芯片,5V欠压保护,不工作,又找到小板子,12V转5V小板,拿下来后,直接外接12V小电源,没有5V输出,测量了上面所有的电阻和三级管,没问题,怀疑芯片坏了,EM5301F电源管理芯片可能坏了,手头上没有,上次买了一批,RT5120A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这2个芯片的脚位图,完全一样,不晓得,是否能替代啊,有人替代过没啊

网友:
查了下,功能一样,就一个参考电压不一样,5301是0.8V参考,8120A是0.6V参考,

网友:
百度一下看看有无pdf

网友:
上来结帖。换了,12V转5V的,芯片,搞定,收工。围着电路图,走了一圈,从高压去,一直走到低压区

网友:
大功率电源有空载保护,负载功率太小会自动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