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C c2800液晶曲面显示器无显示修理

楼主(2021-06-30):
前些日子一位顾客送来一台HYC c2800液晶曲显示器无显示故障,初步分析判断该显示器面板上没设任何指示灯,通电开机无任何反应.顾客使用没多久背光故障的可能性很小。电源的故障可能性较大,拆机检查,发现主滤波450V/47uf两只和背光电源25V/680uf4只滤波电容都鼓包爆裂,把这几只爆裂的电容更换后测量各级供电电压均正常,试机一切正常。交付顾客后使用十几天后,顾客有送来说又冒烟了,拆机检查主滤波450V/47uf两只完好,背光电源滤波电容有爆了。予以更换后仔细检查电源的各个元器件未发现异常情况,试机一切正常。为了确保无误没有要顾客取走该显示器,而是留下来观察,前一两天天气不怎么热,到第三天天气很热,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忽然黑屏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像放气的声音并伴有很难闻的味道,立即断电开机检查,内部温度很高,散热片都烫手,换上去的电容又爆了。1,仔细分析是由于那4个滤波电容位于两散热片上方,热量也很大,电容被烘烤温度过高最终导致爆裂。解决的方法是将原来的4只电容改用2只35V/1000uf的电解电容,安装到电路板下方的位置。2、考虑到盒盖基本是密闭的散热也困难,将盒盖下方打数个通气孔,在将上方的通气孔扩大形成对流,热量就不易聚集。

网友(2021-12-09):
感谢分享经验,我遇到一个有背光无显示,还在摸索中。。。。

网友:
高人啊~~~一般不敢破坏外观,怕客户炸咯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