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53SV 滚动条 很慢 但没有死机 进pe也是卡滚动条 但能进去桌面

楼主(2021-06-30):
客户来装系统,进不了PE。于是从其他电脑克隆好系统后再安装到这个华硕笔记本上开始解压。但是也是在滚动条卡住,就是WIN7滚动条那团彩色火焰悠远而近。刚显示就不动了。我简化系统,拆除了电池 光驱,键盘和触摸板,无线网卡,甚至C壳和扩展小板。换过硬盘,内存,CPU。刷过BIOS,还给CPU核心供电补了一个470钽电容。给显卡核心供电也补了钽电容。都是没有任何改善。各路PWM供电系统都用示波器检测过波形,尤其是进入滚动条画面时。供电系统正常。

40分钟吧,进入PE.右下角显示正在加载软件,仍然很慢。继续等,后来蓝屏了。有一行英文没来及拍照就自动重启了。
反正确认是主板的故障,再具体就无法确定了,大家看看给个意见吧!

补充内容 (2021-7-12 20:56):
暂时好了,前几天我看到EC有点腐蚀。拆掉了EC,借了显微镜看了一下。焊盘没问题,又给焊上去了。就这样好了,PE进去了。系统也装好了。

网友:
南桥考虑下

网友:
是有可能,哥们

网友:
EC盘边不是有个GAME的信号。这个查一下。有修过忘记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有点麻烦啊,都换过了还不行就只能换板了都

网友:
桥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南桥干一下,还不行就换板吧,搞来搞去搞得头疼,先把钱赚到手才是王道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如何修好的,桥有问题吧!

网友:
这故障确实不好搞啊,楼主修好后说下怎么搞好的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下 gost遇到过很多卡滚动条的

网友A:
是不是 CPU 降频了、?

网友:
主要现在南桥管好多东西

网友:
先怀疑外设   尤其是硬盘   再排除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CPU 降频了、?

应该不是降频了,降频的本我遇到过3个。频率锁定在800MHZ,但实际实用不很卡。像装系统类的操作不明显卡顿。最主要是不死机,不蓝屏。

网友:
这状态 其实感觉还是cpu

网友:
华硕 卡到系统J和PE的 老华硕一般南桥 新点的华硕带板载内存  内存也会这种 包括南桥 我修过一个 南桥和板载内存都坏了的

网友:
有遇到过显卡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