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战警版v3.1无CPU电压,内存电压偏低

楼主(2021-06-30):
收了一块盈通H61坏板,通电测试,无显示,小喇叭无反应。
测量各大电压。发现无CPU供电,内存供电偏低,只有0.56v。
测量内存供电压对地压降,正常,没有短路。

找到内存供电控制芯片,芯片为rt8120a,测量1脚、5脚12v左右,正常,7脚开启0.9v左右,正常,6脚0.25v不正常,2脚0.56v、4脚0v不正常,这两脚为pwm控制脚,均不正常。8脚输出0.56v不正常。6脚参考电阻,阻值正常,6脚电压偏低为8脚输出偏低导致。
所以,该控制芯片整体表现为有输入,无输出。因此,判定该芯片损坏。

手上没有该芯片,订了芯片,发来,装上后,正常点亮。

总结:期间走了很多弯路,开始的时候,CPU没供电,先检查了CPU供电管理芯片的en,发现en是0v,然后为了找en的来源,跑线跑了很久。其实不必这样,应该根据时序来先解决内存供电。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修好就是真功夫

网友:
修的不错,基本功扎实

网友B:
H61。。。还是昂达。。。修好跟坏的价格也差不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修好就是真功夫

其实还是菜鸟,经验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还是昂达。。。修好跟坏的价格也差不多嘛

主要是学经验的

网友:
真的很好基础挺好的

网友C:
学习一下台式主板维修经验刚刚接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台式主板维修经验刚刚接触到

我也刚学,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
多修就有经验了

网友(2021-07-30):
感谢大神分享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