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X3 D1不开机,福利来了,一根线救活7块电池

楼主(2021-06-30):
        几天前修到一批神舟优雅X3 D笔记本,其中7台插电开机电流0.01——0.12掉电,再按开关就没有反应,另外一台开机看到画面就不断重启,这一台是键盘问题,开关在键盘上面,           说重点另外七台,拆开一台把电池拔掉放放电,看看运气怎样,插上19v电源按开关可以开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运气不错,把电池插上再开机又开不了,测量电池口有6.4V左右充电电压,把电源拔掉测量电池电压0V,电池坏了,没有电压输出,刚好有一台开机不断重启的把电池拆过来换上去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可以充电,确定电池问题,另外的几台拆开看也一样都是电池问题, 宝宝一搜电池200大洋一块,麻烦了7块电池差不多1400大洋,客户肯定不搞了,知道电池坏了肯定不给我换了自己都会换,没有办法看电池能不能修好,拆开电池 量电池口没有电压,量电池里面的保险F1有5.8v左右电压 插上电源充电器测量Q2已经导通两边都有6.4v充电电压 ,Q1没有导通隔离了一边6.4v保险F1这边5.8v,难怪不充电隔离了,接一根线直连Q1,插上电源测量保险F1电压已经有6.4v的充电电压了,电压并且蹭蹭蹭的上涨,大概10分钟左右量F1保险上面电压已经有7.2v左右了 ,拆掉短接线,插上电源适配器开机可以开机了进系统电池也可以充电了,电池终于激活可以充电了,反复开关机拔电源测试一切正常,另外几台依葫芦画瓢电池全部激活,分析一下,为什么电池不充电,有可能电池长期亏电电压低入临介直使Q1不能导通才不能充电,保险经过一个电阻到Q1 G极,电压太低Q1不导通,强制给电池充电电压上升Q1就导通了,其他的机型电池应该也一样的原理应该这样操作也可以激活,多多加分,不用自己的分谢谢啦!

网友:
发帖不易,已经加分

网友:
但是电池维修太危险了。建议更换比较好,这维修怎么保修?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批神舟的笔记本大部分都有问题!我都碰到几台了,差点就没保修成,这电池才保修半年,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神舟电池为什么用完不就充不上来,连开机都不行???

网友:
这么多台,应该是新机器在保的机器吗???我进了十多台这机?不知道还有多少会来?

网友A:
再多请教一下,这机器意思是电池没电还不能开机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多请教一下,这机器意思是电池没电还不能开机是吧?

电池没电,没看人家修电池,理解能力。怎么这么差?电源接口飞线。直接上电流表。也能开机。

网友:
电池亏电保护了啊

网友:
这个电芯两极直接充起来不行吗?

网友:
第一看到修电池,现在电池坏的也很多,已经可以借鉴

网友:
有的电池一旦亏电就锁住无法激活

网友:
方法不错,和激活电池。会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
板子看起来坐过不好啊,,,,,,,,,,,,,,,,,,,,

网友:
激活电池的好方法!

网友:
老哥,我按照你的方法操作了下,电压上到了3.5V ,然后就上不去了。

网友:
楼主要你好!有这板的BIOS吗?能不能传一个,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有这板的BIOS吗?能不能传一个,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不停重启的是什么问题?你修好了吗?

网友(2021-10-26):
我也碰到一个不停重启的

网友B(2022-08-26):
键盘失灵导致重启的,键盘能修好吗,换键盘太贵

网友:
垃圾做工!

网友(2022-12-31):
感谢分享!电池激活的方法很好!